请问蚂蚁,3895中的RAMP引脚作用

楼主(2009-12-07):
移相全桥经常看到逆变器原边还有一个传感器采样,引到RAMP引脚!如果单是电压环的话,直接取输出电压分压 引后EAP引脚就可以了!为什么加多一个RAMP原边采样呢?是不是电压前馈功能?更好地微调电压外环!请指点!谢谢

PS:修改一些令人坐卧不安的称呼,以后请不要这样

网友A:
那个传感器是串在直流母线上的,叫电流互感器,是进行峰值电流控制,是双环路

楼主:
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恒压的电源,用的是单环控制!直接取输出分压后到反馈引脚EAP就可以了。请问加多一个峰值电流控制,有什么明显的优点呢?

网友A:
电流环的作用,主要是引入前馈,在输入电压瞬变时,在单周期内即可讯速调整脉宽,实现瞬态的伏秒积调节,而且具有单周期内的过流保护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