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手册上)所谓的“提高容错能力”的iret语句有用么??

楼主(2009-12-07):
在网上下载了个《KEIL C51使用详解》里面有一段

第八节 Keil C51函数

C51
函数声明对ANSI C作了扩展,具体包括:

1. 中断函数声明:
中断声明方法如下:
void serial_ISR () interrupt 4 [using 1]
{
/* ISR */
}
为提高代码的容错能力,在没用到的中断入口处生成iret语句,定义没用到的中断。
/* define not used interrupt, so generate "IRET" in their entrance */
void extern0_ISR() interrupt 0{}
/* not used */

void timer0_ISR () interrupt 1{}
/* not used */

void extern1_ISR() interrupt 2{}
/* not used */

void timer1_ISR () interrupt 3{}

/* not used */

void serial_ISR () interrupt 4{}
/* not used */

我想这5句代码的本意是:若由于干扰啊、静电啊..等因素导致进入某个中断,那么程序就会跑飞。为了防止跑飞,所以就加上这段代码,让程序跑到这5句代码中的某个中断服务程序中。

我就纳闷了!跑进这5句代码了,那还能出的去么?
因为很多的中断标志根本不是硬件清零的。必须进行软件清零啊!
所以说必须软件清零才行!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认为的?
(注:先不用考虑狗吧,因为狗是万不得已才让它起作用的!)

网友A:
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 没用到的中断本身一般都是没有使能的

网友B:
iret是啥……?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菜鸟弱弱猜测一下……莫不是reti写反了?

楼主:
iret是啥……?
等待高手解答
引用 网友B:

IRET是汇编里面的中断返回指令吧

网友C:
进去,把不需要的中断关掉,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去掉,再撤。

楼主:
进去,把不需要的中断关掉,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去掉,再撤。
引用 网友C:

你平时都是这么弄的?

你认为是keil手册错了?:lol

网友D:
标志不清除也比没有这个空函数强,最起码程序不会乱跑,最多是停在中断里出不来了。

网友C:
编译器没办法替你考虑太多,最多也不过给你填个空的中断函数。

要不要关掉,或去掉相关的标志位,那只有你看着办,不用的中断都进去了,除了跑飞进去的之外,就是其他地方反了天,反正不正常是已经客观存在了。

楼主:
我觉得用了清除标志的话,飞一次再飞出来 就正常啦!

网友E:
keil 手册的这个东西确实给人误导

是个严重错误

网友F:
11楼不懂别乱说

网友G:
Re:跑进这5句代码了,那还能出的去么?
进去了当然能出来,51、ARM的大多数中断标志都是中断后就会清除的,就算不清除,至少也不会从这里跑飞。
而且就算频繁中断也还是勉强能运行的。

毕竟中断开关只是个寄存器,很容易受干扰或错误操作而误打开,所以留出中断入口这一段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完美点的方法是在里面放上对应的错误报警、恢复代码或者复位代码,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汇编下留出这一段,并把复位程序放后面就是不错的方法,C下你自己最好用嵌入汇编写一句LJMP 0到空函数里)

楼主:
毕竟中断开关只是个寄存器,很容易受干扰或错误操作而误打开,所以留出中断入口这一段是完全必要的。
这个我同意!
-------------------------------------------------------------------------------------------------
51、ARM的大多数中断标志都是中断后就会清除的,就算不清除,至少也不会从这里跑飞。
这个我也同意
--------------------------------------------------------------------

而且就算频繁中断也还是勉强能运行的。
这个我有疑问!??因为在受干扰情况下中断寄存器打开情况下,如果没有清除中断标志,那么就会不断进入中断,除非遇到高优先级中断。

--------------------------------------------------------------------

当然,完美点的方法是在里面放上对应的错误报警、恢复代码或者复位代码,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那么请问 在没有用到的中断程序里面放上清除中断标志的语句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复位呢?

请xwj大侠指点

网友H:
而且就算频繁中断也还是勉强能运行的。
这个我有疑问!??因为在受干扰情况下中断寄存器打开情况下,如果没有清除中断标志,那么就会不断进入中断,除非遇到高优先级中断。
----------------------------
按照51的说法,中断返回后必须至少执行一条指令才能再次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所以也是边跑边中断拉,勉强运行.

网友G:
呵呵,15楼正解。

标准的51每次中断退出后必须执行一条指令后才会再次进入中断,早期有些仿真器就是靠这个特性来实现但不运行的。

复位的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这里不正常了,那就也不确定其他地方是否正常,所以干脆重启、重新初始化。

就好比电脑中了木马、病毒,就算杀掉了,但我也愿意重新GHOST一样。

楼主:
呵呵,15楼正解。

标准的51每次中断退出后必须执行一条指令后才会再次进入中断,早期有些仿真器就是靠这个特性来实现但不运行的。

复位的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这里不正常了,那就也不确定其他地方是否正常, ...
引用 网友G:

恩 中断响应需要时间 我也是清楚的!至少三个机器周期 一般不超过8个!
看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6568&highlight=
“复位的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这里不正常了,那就也不确定其他地方是否正常”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啊!哈哈

所以用了iret语句,再加上看门狗 就完美无缺了!

但是除了xwj大侠 为什么别的大侠没回复这个帖子呢?
难道他们都是假大侠?:lol

网友I:
防止乱进入中断,确实是程序必须考虑的事情!

网友J:
都是瞎扯!文不对题。好像比keil还高明似地。

为提高代码的容错能力,在没用到的中断入口处生成iret语句,定义没用到的中断。
/* define not used interrupt, so generate "IRET" in their entrance */
void extern0_ISR() interrupt 0{}
/* not used */
void timer0_ISR () interrupt 1{}
/* not used */

这段话的意思说的主题是“为了提高代码的容错能力”。也就是说,当程序跑飞异常事件已经发生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把跑飞的程序拉回正常的轨道。

如何拉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太看明白楼上是啥意思。冷漠大侠啥意思?

网友K:
哎,要是程序都跑到这些没开的中断里了,其他地方可能早就被破坏得不像样了,出不出得来都无所谓了。

网友J:
如何拉回的?利用C51编译器对中断的支持特点:
void extern_ISR_X(void) interrupt X{}

C51编译器给这段中断定义分配一个中断向量X,它的地址在X*8+3。X的取值从0-31,因为8051的中断向量表最大为0xff,可以计算一下:31*8+3=0xfb。你若设置X=32,就有编译警告:OUT OF ...范围。

因此,用户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程序正常轨道之外的固定位置挖掘32个陷阱!位置:0x03,0x0B,0x13,0x1b,0x23,0x2b,......0xf3,0xfb。每个陷阱里有一条RETI语句!这是这条语句的特殊性把掉入陷阱的异常程序拉回了SP堆栈指针所指向的原本正常程序的轨道位置点,异常程序被修正从这一点重新开始运行了。

网友J:
把下面这段程序编译一下:

void mian()
{

}

void INT_ISR31(void)  interrupt  31 { }

void mian()

        RSEG  ?PR?mian?C1234
mian:
  ; {
                        ; SOURCE LINE # 9
; }
        RET
; END OF mian

CSEG        AT        000FBH
        LJMP        INT_ISR7

; void INT_ISR7(void)  interrupt  31 { }

        RSEG  ?PR?INT_ISR31?C1234
        USING        0
INT_ISR31:
            RETI
; END OF INT_ISR31

        END

网友L:
不太了解C,如果LZ说的iret和汇编中的RETI的功能一样的话,那么在未用的中断入口处插入这一条语句确实可以提高容错力,而且进的去出的来。
进入中断不一定非要是中断使能寄存器开启且中断标志置位。当系统受到干扰,PC值改变(或ljmp到中断入口),程序也有可能跳到中断入口的,如果中断入口没有这样的一条中断返回语句,那么单片机会把中断入口处单元的随机值当作操作码来执行,这样程序会飞到哪,随也不知道。
汇编中常用的方法是在未用中断入口处插入,nop,nop,ljmp *,来把程序拉回来。

楼主:
如何拉回的?利用C51编译器对中断的支持特点:
void extern_ISR_X(void) interrupt X{}

C51编译器给这段中断定义分配一个中断向量X,它的地址在X*8+3。X的取值从0-31,因为8051的中断向量表最大为0xff,可以计算一 ...
引用 网友J:

请问 冷漠大侠:你写程序时,一般都挖陷阱么?
典型51仅仅有6个中断,那么也得至少挖(32-6 = 26)个陷阱?

什么情况一般要挖陷阱?什么情况可以考虑不挖陷阱?:)

多谢

网友J:
挖多少陷阱取决于程序员的意愿和容错知识。例如你的系统应用于强干扰工业环境下驱动继电器电感类(电动机类),肯定会有程序跑飞异常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就必然要采用一些软硬件容错技术。陷阱方法只是容错技术之一。挖多少陷阱,在什么地方挖陷阱,不跟猎人一样吗?它是根据具体野兽可能的路径判断来的。每个猎人(程序员)的经验不一样,不同野兽(程序)的路径也不一样。没有定式。

做控制系统安全容错技术的职业,工资要比一般嵌入式系统程序员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要用RTOS平台上编程序的原因之一。因为操作系统这个平台很坚固(robust)。

顺便在这里说一句:keil的RTX51操作系统要比中国人做的所谓51_RTOS健壮性要好得多。就是因为RTX51带有容错技术,而国人做的51操作系统仅仅注重功能,——花拳绣腿。根本不能在强干扰工业系统环境下工作。如此脆弱的平台能称为操作系统?

还不如我最简单的陷阱方法:把程序分段(按模块或者函数),然后分段编译,各段之间空出若干000000空间,这就是最简单的陷阱了。会玩汇编的人在这里填入020202020202,然后在程序段 0x0202 处编写自己的恢复程序即可。
具体恢复到程序轨道的哪一点,就看程序员的水平发挥了。《匠人手记》上介绍了一种方法,简单实用。

LZ/keil介绍的这种方法,是给那些连汇编都不需要的用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