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8051F单片机,不知道AD精度可达多少?

楼主(2009-12-07):
主要是看中它的24bit AD,不知道精度能达到多少?注意不是分辨率。
我的需求是测量+/-2000.0mv,精度要达到0.1mv,不知道24bit AD的C8051F单片机能否符合我的需求。

网友A:
你要是速度要求不高的话,马马虎虎吧,不是很理想,也就14位左右吧

网友B:
2000*2

要 1/40000 的精度,24位的简直是杀**用牛刀了...

楼主:
速度慢不要紧。真只有14位精度的话,还达不到我的需求。

网友C:
使用高精度的A/D,最好使用ANALOG公司的芯片;
至少很容易做到datasheet里面给出的指标。

楼主:
C8051F350手册上说

0.0015%非线性,也就是万分之0.15,相当与16位的精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行与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俗话说: 牵出来溜溜...

楼主:
试试也不容易知道啊。

网友D:
非线性是万分之0.15,但更关键的是AD能做到多少位不跳字.
如果做不到16位不跳字,非线性再好都没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16位精度就是测量结果16位,只有最后一位跳字。

网友E:
16位,不管用什么AD,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开放式的测量。
密封比较轻松。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开放式测试,密封测试,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E:
是“测量”,不是“测试”。开放,例如传感器通过不短的导线连接到AD,这个过程耦合到的干扰信号会让你很头疼……而信号源和AD都封在一个屏蔽罩内,就好处理了
如果高精度是那么容易获得,那么谁都可以买个高位数的AD,自己做仪表了,呵呵

网友F:
AD转换中噪声问题确实比较麻烦,我也有体会.

网友G:
做这么高精度,直接用单片机确实挺困难!

网友H:
位数只能保证分辨率,要精度必须在将输入信号做的很稳,线性度很好!

楼主:
所以用24bit的AD,我只要求精度能达到16位!

网友I:
10Hz的话,C8051F350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