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_EXIT的问题的结论

楼主(2009-12-07):
经过一下午的测试,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结论就是STM32的库函数V3.00版本有问题。我的测试步骤是1:只初始化时钟,不初始化任何外设,烧录进去后问题依然存在;2:将该程序烧录到智林学习班中,问题依然存在;3:将库函数更改为VER2.03板,烧录到智林学习板中,我*,问题居然没有了。狂晕!!!!!!!!
至于为什么3.00的库函数会有这个问题明天再看看吧;希望看到此贴并使用3.00版本库的同志们注意力!!!!!!

网友A:
好像不对吧,v3.0中的SystemInit()在v2.03中是没有的,如果你直接移植肯定是不行的,你肯定要修改代码的。
另外,你使用v3.0的库时,有没有修改系统配置文件stm32f10x.h、系统应用文件system_stm32f10x.c、应用配置文件stm32f10x_conf.h?

楼主:
2# ST_ARM 代码肯定要修改的,我调用了以前写的程序模块,然后把设备驱动文件加到以前的程序模块中就好了;至于在3.0库中应该更改的文件肯定要更改,不然我的程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正确;之所以这次要测试这个功能是因为我的外部设备在极限状态下最高可产生175K的脉冲信号;使用3.0库我也已经将整个系统的功能模块话好了,用在了不止这一个工程上,都不存在问题;只是以前的工程中没有遇到需要启动时就可能产生高速脉冲输入的情况,所以一直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