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能工作?

楼主(2009-12-07):
今天调试电路,遇到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VCC1,VCC2是两路电源,由一个变压器的副边的两个绕组分别整流得到。G1,G2不联通。

应该没有输出啊,但实际电路却输出正常。不清楚了。

AB亮点虽然有压差,但由于不共地,AB两处应该没有电流啊,那就没有直流偏置,放大器不工作....这样理解不对吗?

网友A:
差分信号输入 只要共模信号在后级允许范围内就可以正常工作啊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都需要一个偏置电流才能工作。

但是,这个电路的A,B两点处应该没有电流啊。如果有电流流动,它又是怎么回到流出电源的负极的?这里的G1,G2不通啊。

A,B两点没有电流流过的话,放大器还能工作?

网友A:
偏置是有仪放自己完成的
前后级的联系时通过AB两点联系的
虽没有共地 但是已经有两线跟后级连接了 信号是可以加载到后级的 这不违反电路定理的吧
别只是认为前后级必须共地才能工作
不共地(零电位) 共其它点(其它电位) 照样能工作

楼主:
如果仪表放大器换成一个普通运放,它能工作在开环状态吗
这个时候,运放是没有偏置电流吧

网友A:
普通运放它也是在本身偏置的啊
如果它本身没有偏置 你在运放加载的信号还有一部分信号需要用于偏置 那还怎么准确的放大呢

楼主:
看以前的帖子,运放不加偏置电流的话,不能工作。

理解乱了。

网友A:
认真的理解一下 地
在这里 地只是分析时的电位参考点 你完全可以把A点或B点作为参考地来分析 那这样不就共地了么:lol

楼主:
俺还是不理解。

A,B两点处到底有没有电流呢,如果有电流,是什么方向。

这个电流有没有流入仪表放大器前级的运放的输入端?

网友A:
有 不过很小 A进B出

网友B:
共模抑制比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