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选型问题

楼主(2009-12-07):
请问大家图中的Q1Q2的参数应该如何确定?Q2的E级最高电压为40V。file:///C:/Documents

楼主:
图怎么传不上,放在附件里了

网友A:
不能工作的图。
至少,电源(电池)负极应该接地。
电源电压未标明,电池是40V吗?

楼主:
是一组串联电池,这是其中的一节。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是想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用这个电路来分流,电池组的总电压是40伏,单节4伏,请大家看看。

网友A:
最好把全部电路都贴出来。
很可能,你的设想有误。

楼主:
整个电路就是由几个这样的模块组成的,给电池组充电的时候有电流流过电池,想用这个电路控制IO口的电平给电池分一些流出来。

网友B:
这样的“分流”设计思想不可取,你分流的目的何在?

楼主:
目的是控制电池的充电电流

网友A:
看来楼主是若干电池串联起来充电,但又想控制每一个电池的充电电流。
用楼主贴出的图无法实现这个目的,因各节电池电位不同,所以各分流管不能共地。
如果一定要每节电池都并联一个分流管,各分流管的驱动信号必须隔离。可以考虑用光耦隔离。

但楼主目的要实现仍有问题:简单的开关动作,怎么能控制各分流管分走电流的大小?楼主又怎么能知道该分走多大电流?

网友B:
控制充电电流不能用这种方法,通常充电器会采用恒流定时或恒流+恒压分段式充电的方法。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回帖,昨天有点忙没上线,不好意思。我的cpu是实时监测电池电压的,达到上限值的时候才会选通这个电路,目的是想给单节电池分流,至于分流电流由并联的那只电阻的阻值确定。充电也是分段充电,在充电后期才会使这个电路工作。另外您说的不能共地是指两只管都不能共地吗?加光耦的话应该加在哪个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