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USB模块与ADC的影响

楼主(2009-12-07):
在产品研发中,发现USB似乎会影响ADC的精度?
即在周期性采样数据时,使用USB功能,数据波形会
多出一些无规律的毛刺,数据都是通过串口发送出来的。

楼主:
是STM32F103

网友A:
请检查你的电源滤波电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供电引脚。一般ADC精度的问题都是因为电源上的干扰导致的。

楼主:
谢谢香主!
我观察了电源,在USB开启时,有1ms周期的小毛刺,用设备
管理器停用后,则不见了,有什么办法滤除这种小毛刺?
电源已经分开数字和模拟的,ADC电源VDDA由模拟电源(后级
放大专用)再单独用电感电容滤波的。

网友B:
你在Vdd、Vdda连接的电容是怎样的?

楼主:
芯片是STM32F103C6T6,VDD是3.3V靠近引脚处各接一个0.1uF陶瓷电容,
VDDA是3.3V经4.7uH电感和4.7uF钽电解+0.1uF陶瓷电容,CPU芯片部分
接地未分,VSS,VSSA接在一起。

网友B:
你可以增加电源引脚上的电容,例如在Vdda何Vdd2分别加一个10uF的电容测试一下。
现在还不能确定干扰是由Vdd引起的,还是由于V1.8引起的,你测试一下再作判别。

楼主:
谢谢ST_ARM!
我试一试,USB的中断是1ms一次的吗?这种干扰似乎与中断有关系,
我试图用SysTick去同步,但不能精确

网友C:
如果想同步这个干扰可以试试用USB的Start of Frame中断去同步

楼主:
谢谢lxyppc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