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与电脑的485通讯

楼主(2009-12-07):
当波特率为19200,38400或者57600时,电脑接收到的数据正常,当用9600时,电脑接收到的数据有时候被分成两部分。
      这会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A:
没搞过485,
当用9600时,电脑接收到的数据有时候被分成两部分,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用PC接收,用单片机接收会怎样?

楼主:
是stm32和主机(电脑)进行通信。被分成两部分的意思在附件里有比较直观的解释。

网友B:
PC分成几部分接收数据是正确的,因为你用高波特率通信时,数据传的快,关键是你的PC软件收到数据后,把先后收到的数据顺序保存在缓冲区里,然后按照协议处理,你说的这个问题是通信的本质现象,而不是怪现象

楼主(2010-10-12):
确实不是怪现象,虽然分成两部分,但是对通信没有一点影响。感谢大家。

网友C:
超时时间设置长一点,也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