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CY7C68013A与ALTERA FPGA的高手帮忙。

楼主(2009-12-07):
有一块板,里面用了CY7C68013A和CycloneIII, 想从PC
通过USB向FPGA板上的DDR2传数据,有些参考程序,
请高手调一下。时间大概是一,二月份。同时接口VERILOG
模块需要要做些功能调整。报酬从优。最好在北京。

请联系GXL2Y@yahoo.com

多谢!

网友A:
至少得说明工作内容吧?usb firmware?vrilog?win驱动?硬件?
难道你要找一个都能搞定的超人?

楼主:
有点这个意思。但着重在VERILOG FIFO接口模块。
USB固件,WIN驱动,FIFO模块有相应的参考程序,
在别的板(同样的USB/FPGA,无DDR)上可运行,需
要拿来改一改。VERILOG FIFO接口改动需一些专门
修改。

网友A:
但愿你能找到这种超人吧,俺是没那个水平。差的太远。:lol

网友B:
和我的板子差不多。不过我不做这块。软件包括FPGA程序是朋友做的。把板子给他后他用了20天调完。目前板子有一个问题:大多数台式机工作良好。但是偶尔有笔记本和工控机安装不上驱动,提示找不到该设备的驱动软件。郁闷中。楼主把你的板子用多个笔记本多测试一下,看看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特备是DELL D630测试一下。
下面是插入设备后捕获的信息,能看懂的朋友提示一下到底什么回事。

Bus Hound 3.02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Dev   - Device ID
  Time  - Elapsed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revious Phase
  Phase - ADDR= 1394 transfer address  LOCK= 1394 lock transaction
          CDB = Command block          NSTS= NT status
          CTL = USB control packet     RSET= bus reset
          DI  = Data In                RSTS= I/O Request Status
          DO  = Data Out               SNS = SCSI Sense Data
          IDE = IDE task file command  SSTS= SCSI Request Block Status
          ISOC= Isochronous Transfer   USTS= USB status

  (22) USB Root Hub [299KB/Sec]

Dev  Phase  Data                       Info           Time   Cmd.Phase.Ofs
---  -----  -------------------------  -------------  -----  ------------------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0us         1.1.0
22  DI     01 05 01 00                              ....            34us         1.2.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20us         2.1.0
22  DI     01 05 01 00                              ....            38us         2.2.0
22  CTL    23 01 10 00 - 02 00 00 00  CLASS           24us         3.1.0
22  CTL    a3 00 00 00 - 01 00 04 00  CLASS           95us         4.1.0
22  DI     00 05 00 00                              ....            32us         4.2.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21us         5.1.0
22  DI     01 05 00 00                              ....            26us         5.2.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124ms         6.1.0
22  DI     01 05 00 00                              ....            56us         6.2.0
22  CTL    23 03 04 00 - 02 00 00 00  CLASS           29us         7.1.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156ms         8.1.0
22  DI     03 05 10 00                .             ...            38us         8.2.0
22  CTL    23 01 14 00 - 02 00 00 00  CLASS            6us         9.1.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67us        10.1.0
22  DI     03 05 00 00                              ....            38us        10.2.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31ms        11.1.0
22  DI     03 05 00 00                             ....            39us        11.2.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31ms        12.1.0
22  DI     03 05 00 00                               ....            45us        12.2.0
22  CTL    23 03 04 00 - 02 00 00 00  CLASS           25us        13.1.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155ms        14.1.0
22  DI     03 05 10 00                             ....            41us        14.2.0
22  CTL    23 01 14 00 - 02 00 00 00  CLASS            7us        15.1.0
22  CTL    a3 00 00 00 - 02 00 04 00  CLASS           63us        16.1.0
22  DI     03 05 00 00                              ....            34us        16.2.0
22  CTL    80 06 00 02 -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R   94ms        17.1.0
22  DI     09 02 ab 00 - 01 01 00 80         ........       242us        17.2.0
            32 09 04 00 - 00 00 ff ff  2.......                    17.2.8
            ff 00 09 04 - 00 01 06 ff  ........                    17.2.16
            ff ff 00 07 - 05 01 02 00  ........                    17.2.24
22  CTL    a3 00 00 00 - 03 00 04 00  CLASS           29us        18.1.0
22  DI     00 05 00 00                ....            31us        18.2.0
22  CTL    a3 00 00 00 - 04 00 04 00  CLASS           20us        19.1.0
22  DI     00 85 00 00                ....            25us        19.2.0
22  CTL    a3 00 00 00 - 05 00 04 00  CLASS           20us        20.1.0
22  DI     00 85 00 00                ....            26us        20.2.0
22  CTL    a3 00 00 00 - 06 00 04 00  CLASS           18us        21.1.0
22  DI     00 05 00 00                ....            26us        21.2.0

网友C:
回复 网友A:
CY7C68013A 的WIN驱动可以直接用,
固件得在基础上按要求改,
verilog 实在不熟悉

网友A:
lz再寻找超人,咱都不合适。

网友D:
可惜不在北京

网友E:
这些都可以搞,可惜人不在首都,呵呵~

网友F(2010-05-04):
5楼的ysdx朋友,用《USBlyzer》这个试看看。

网友G:
联系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