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CY7C68013A与ALTERA FPGA的高手帮忙。

楼主(2009-12-07):
有一块板,里面用了CY7C68013A和CycloneIII, 想从PC
通过USB向FPGA板上的DDR2传数据,有些参考程序,
请高手调一下。时间大概是一,二月份。同时接口VERILOG
模块需要要做些功能调整。报酬从优。最好在北京。

请联系GXL2Y@yahoo.com

多谢!

网友A:
我好像可以尝试, 可惜我不在北京:(

网友B:
DDR2是个什么接口的?我手头有个USB转并口的,也是用的上面两种器件,还有SRAM,现成的PCB和程序,可以来找我联系,不过我在武汉~

网友C:
我也正在做,同样是68013加FPGA的,上位机打算用labview,问题还很大,正准备发帖求救。
有同路的交个朋友吧,大家一块研究研究!!

网友D(2010-04-26):
我们做的和楼主的基本类似,不过是 Xilinx的FPGA, 2GDDR2。 我们已经成功了,我在苏州。

网友E:
USB有没有用其他的?都是CY7C68013A?
ISP1761有人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