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7

楼主(2009-12-07):
代码中没有对FLASH的写、擦操作,但有部分430在运行过程中,代码完全被擦除掉了。

楼主:
ps:430没有坏,重新烧录后又能正常运行。怎么回事

网友A:
内部没有BOD电路,上电时电压没达到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时就开始运行程序,会造成FLASH的紊乱,甚至擦除。

网友B:
一般较老的单片机内部都没BOD电路。

网友C:
楼上说的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

楼主:
你要分析你的环境,是怎么引起的

楼主:
是数据线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D:
加上拉电阻了吗?

楼主:
你要分析你的环境,是怎么引起的
引用 楼主:

是数据线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加了上提拉电阻,也不起作用

网友E:
这个很奇怪,关注……

网友F:
没遇到过,关注

网友G:
还可以自己擦除,肯定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D:
加了的话那看看电源吧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楼主:
复位不好,会造成死机或者死锁现象!

网友C:
部复位IC也产生不稳定的复位信号的

网友A:
楼上少打个外吧

网友H:
我猜也是

网友G:
我说呢,那应该是程序上有逻辑问题,好好查查吧

楼主:
是19楼说的问题

楼主:
但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G:
看看你是不是往这块写数据了,把程序都给覆盖了

网友D:
怎么可能

楼主:
电源的问题

楼主:
搞了半天原来……
害得元旦都没出去

网友G:
怎么会是电源的问题?LZ能说说嘛?

楼主(2010-01-07):
电压太低而运行较高的主频是不稳定的

楼主:
怎么会是电源的问题?LZ能说说嘛?
引用 网友G:

比如说某些系列的芯片在2.5V的电压下运行8M的主频,系统会不稳定。

网友A:
具体情况看一下相应的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电气特性。

网友B: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H:
原来电源也有这么大的影响,学习了

网友G:
谢谢各位达人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E:
竟然是电源引起的,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的回答,谢谢了
引用 网友G:

我的帖子您都帮我谢谢了?真是好人啊~~~

楼主:
那我不说谢谢了,结贴了吧

楼主:
我的帖子您都帮我谢谢了?真是好人啊~~~
引用 楼主:

;P

网友I:
回复 楼主:

其实人家在29楼提了一个问题了:)

楼主:
哦,呵呵,我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