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总线外接FPGA就死机

楼主(2009-12-07):
将FPGA外挂在ARM总线上做接口使用,但是一挂上总线就死机,就算FPGA板不上电也死机。哎

网友A:
FPGA 没有配置好 把你的 FPGA不用 的IO都设置为输入看看 !
偶 2407+CPLD 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FPGA从总线上断开呢?

网友B:
对了,和外接排线的长短有关系

网友C:
对了,和外接排线的长短有关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区别,线长多少启动不了啊

网友D:
几cm没问题,多了上几十肯定不好

网友E:
长的话把他们布线在同一个板子上

网友E:
还有,是不是FPGA的数据口在无效之后没有置为高阻

网友F:
排线最多十厘米,你多长啊

网友D:
先配置一个空FPGA
把所有PIN都设置三态

网友C:
加个74LCX16245吧

网友C:
那就是以10cm为界限了,从来没超过呢

网友B:
试了从总线上断开了吗?

网友E:
看看“高速数字设计”的理论

网友G:
FPGA与ARM相连接的数据总线估计是没有设置成三态才这样的

网友F:
楼主这个可能是您总线的信号质量不好,引起处理器取指出

网友B:
减短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楼主试了我的建议了吗?

网友A:
感觉LZ 早就好了

网友E:
我的2440直接用外部总线挂硬盘. 一挂硬盘就死机. 后来也是在数据线上加74LCX16245就OK啦

网友D:
真是伤心,白提建议了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自己感觉就是排线太长,导致总线的驱动能力不过,主要是数据总线,我想下一步我先转接一个74LCX16245,缓冲驱动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会把试验的结果及时向大家汇报啊.

网友F:
画了一个转接板,用74lcx16245把数据线加了驱动

网友C:
嗯,把三根地址线也加驱动

网友H:
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画了一个转接板,用74lcx16245把数据线加了驱动
引用 网友F:

早就试了,接上后发现还是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B:
从16245驱动之后走到fpga的线时等长的,肯定不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F:
嗯,以前我记得我把我们的AGILENT 350M数字存储示波器用上,看我16245驱动之后的片选和写信号的波形质量,测试结果很不理想,信号振荡比较厉害。

楼主:
我采用了串接电阻的做法,从50欧到120,发现120的时候波形不错

网友C:
试试把cs,wr,rd,还有data0--data7全都串上

楼主:
哦,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F:
呵呵,看起来很有进展啊,对了,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E:
呵呵,开来是我开的头帮了楼主不少忙啊

楼主:
我用的是s3c2410+linux2.6.15内核,其中里面有iic,spi总线的外设。

楼主:
还有就是直接挂到ngcs1上的外设(fpga就是).
有眉目啦,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呵呵,开来是我开的头帮了楼主不少忙啊
引用 网友E:

真不谦虚,大家都有贡献

网友B:
呵呵,真是热闹,都有贡献,就等楼主出的结果了,很是期待啊

网友E:
是啊,楼主结果出来了吗?

楼主:
哈哈,成功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哈哈,恭喜恭喜

网友B:
不错不错,拖了好久了

网友A:
恭喜恭喜

网友H:
原来我用2410多带了几个负载在做高温实验的时候经常会死机。后面加245 OK。

网友I:
这样死机当然正常了。
总线上不能乱挂东西的,尤其是自己飞线出来。你可以做一个电路板,全部集成在一起
这样肯定可靠很多。

楼主:
这样死机当然正常了。
总线上不能乱挂东西的,尤其是自己飞线出来。你可以做一个电路板,全部集成在一起
这样肯定可靠很多。
引用 网友I:

嗯,多谢了

楼主:
原来我用2410多带了几个负载在做高温实验的时候经常会死机。后面加245 OK。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也是一种情况,呵呵,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F:
画一个转接板,用74lcx16245把数据线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