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如何设置重映射中断地址

楼主(2009-12-07):
0-0x1000 我用来写的bootloader 代码 避开 没有使用到中断函数
0x1000 后写用户代码
[1]
用户代码 我设置了STARTup.a51 中 设置如下

                CSEG    AT      0x1000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2]
keil 软件options-->c51  将Interrupt vectors at address :改成0x1000
[3]
options-->BL51 LOCATE的CODE  设置值  0x1000  这里是不是设置不对?

我试下了如上配置后 下载bootloader 代码 再从0x1000下载用户代码就
程序一运行就出错

网友A:
来听课的

LZ的名字不错,哈哈:D

网友B:
向量重映射得在硬件支持的前提下,不是改改连接器就得了。

网友C:
51不能中断向量重新映射啊  所以你要在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地址那些地方安排一些跳转指令 跳到下载程序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网友D:
3楼、4楼正解。
这个需要硬件支持的。

网友E:
除非你能保证用户代码也绝对不用中断,否则这样做没有意义。
LZ做Bootloader的思路方向似乎搞反了。

网友F(2017-11-07):
bootload 不使用中断可以做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