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 PowerAnts版主:仿真软件??

楼主(2009-12-07):
PowerAnts版主:、

  请问下:设计电源,使用的仿真软件那个比较实用些?

  对这样的软件接触不多,谢谢帮助!

网友A:
泡过妞吗?

学习
想搞啥? ---》想泡妞
了解对象 ---》了解妞
计算     ---》计划攻势
准备器件 ---》鲜花
搭电路   ---》去泡
调试     ---》Kiss
总结心得 ---》回家回味

如果用仿真软件,那么就不会有第三步,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在爱情手册上找到你想要的“结果”(空想主义者),然后上BBS喧称:我掌握了爱的滋味...   第二天,发现妞被别人(极有可能是平时被人BS的小流氓)泡走了

网友B:
倒数第三步吧...没有计算怎么可能呢

网友A:
据俺观察,很多拿仿真图来提问的,都是问:电路为何工作不正常? 有的工作点都不对,或是三极管接错,阻容器件参数也偏离最佳值太多,可见根本不是算出来的,而是不停的去改,没改出来。

网友C:
现有仿真软件电容模型老耗CPU啦. 弄30个电容就得等上几s. 而且结果根本不准, 和实际差老远拉...............

我是再也不用想仿真了..............

楼主:
LS的兄弟们说的很对!尤其PowerAnts版主的话实在却更另人发醒!
这些时间的经历也告诉我,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我观察发现:公司里工资高的工程师,都有自己的产品!我把它理解为: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同一个企业需要有自己的利润增长点,个人也需要拥有核心竞争力来提高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知识,永远不会失去!:victory:
那好滴,俺就老实的去计算吧,不打防真的主意了!:)
有一天,我也会很牛!!!

网友B:
现有仿真软件电容模型老耗CPU啦. 弄30个电容就得等上几s. 而且结果根本不准, 和实际差老远拉...............

我是再也不用想仿真了..............
引用 网友C:

如果仿真不准首先检查自己的设置和仿真模型
几秒多幸福,我现在仿真50ns需要10分钟,这还只是我这个接收放大器而已,使用的16G内存SUN服务器跑的,百来个管子吧

网友A:
发现仿真不准?哈,说句玩笑话:梦中与暗恋对象KISS,醒来后能回味出对方品腔的味道,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