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D与PWM的问题

楼主(2009-12-07):
请教个AD与PWM的问题我现在要输出PWM
并且 CCPR1L的植和三个AD口的值有 关系
现在有个问题 程序是一直在查询各AD的值才输出PWM的
PWM会抖动
如果把另外的两个AD取消 就不会有PWM抖动的问题

网友A:
难道你都没能力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吗?!

网友B:
PWM输出最好等一个周期完成后再刷新PWM值

网友C:
同意2楼,就是没明白什么意思?
是不是定时AD?CCP2的比较输出可以实现定时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