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帮忙分析一下此线路???

楼主(2009-12-07):
按CH键Q2导通开始升压输出5V,但有时MCU会死机,后面发现将C3由10UF改成104就没有再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B1为单节锂电

网友A:
mcu死机时,升压输出电压是多少?
只是延时减小了而已
升压好像是由mcu控制完成的,也是由mcu采样。
会不会采样电压一直未达到要求而使mcu一直停在那造成死机。
最好在打开mos管后延时100ms再去控制升压。
升压输入电容不应过小。

网友B:
启动瞬间电流太大,CPU瞬间掉电了

网友C:
3.40
亮点

网友D:
弱弱问下楼主这是锂电池充电带应急.......电路吧!

楼主:
这是一个由MCU控制的锂电应急电路;输出5V,用示波器观察MCU电源电压没有发现任何电源波动、或尖峰出现,升压输入电容10UF改成104或去掉就不会出现MCU死机的现象,
如电压检测出问题的话,最起马MCU还能工作,按键有效,但现在不能工作,需要重新上电RESET
MCU只控制电源的开关,没有直接控制升压IC

有人分析说是两边都是10UF电容,在MOS管开时,会瞬间产生一个电平下降一半而导致MCU死的说法,但我不明白,锂电池的内阻很小,会反应不过来吗?用示波器看了波形,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E:
不是锂电池内阻的问题,而是MOS管内阻的问题,
MOS管内阻太大,造成电源上升时间太长。

另外,你的那个MOS管根本没有用,不能有效关断电源。
因为是PMOS,栅极需要高电位才会关断,而关断后,MCU失电,根本不可能输出高电位。
另外,你那个Vbat直接和MCU相连,电压会从IO管脚反灌到MCU,MCU根本不可能失电,所以也没有关断效果。

正确的电路应该是MCU通过一个NPN的三极管来控制PMOS,而VBAT取自PMOS的后面。而电源按键设计成直接拉低栅极电位,并且通过一个二极管同时拉低MCU某一个管脚的电位。
这样,在按下电源按键时,PMOS导通,MCU得电,立即对NPN管输出一个高电平,把电源继续维持住。然后初始化啊什么的,想做什么都可以。
再次按下电源按键后,MCU并不会立即失电,而是通过那个相连IO获知电源按钮被按下,做关机前的处理,然后放开NPN管,然后进入准备关机状态,坐在那里等死。等按键松开后,PMOS栅极重新回到高电平,MCU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