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 ,请提改进意见

楼主:
谢谢

网友A(2009-12-07):
电源和地都应该采用平面互连型,布线可以走通时,尽量集中在同一层内,这样可以有更多电源、地层,对提高EMC特性指标更有利。

楼主:
多谢春杨大侠……

网友B:
看不清,没法提

网友C:
走6层有点太奢侈了哈, 能减少层数最好, 一是降低成本,二批量的时候也合适生产

网友D(2010-02-25):
新手报到,学习

网友E:
信号层中间有三层,不是应该有两层信号层

网友F:
全是网格,看不清,眼晕

网友B(2010-03-28):
嗯,LS正解

网友G:
怎么每层都走线了呢?

网友H:
感觉上你不需要做6层的

楼主(2010-09-18):
地层 电源层是不该走线 ,可是实在是布不开了 ,就在这两个层布了……

网友I:
这个首次碰到,我只用过三层板

网友J:
三层板?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网友K:
超过2层以上的板子没画过,头大

网友L:
看不懂
头大

网友M:
没有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N:
强烈建议发到网上时候把栅格去掉那样我们能看清楚啊
人性话设计!
好好体会吧~

网友O(2010-11-10):
考察视力来了。。。。

网友P:
我晕了
四层的搞不定吗

网友Q(2011-02-26):
知道一些规则,但是从来不动手拉······

网友R:
看起来布线密度并不是很高。但却在GND和Power两个层都走了线,这样的选择并不太好。
最好还是调整一下其他四层的走线,保证GND和Power的完整性。

网友S:
Protel DXP2004 简体中文**版安装 - 电池&综合DIY - 手电大家谈...

网友T:
这个看密度似乎4层也可以的

网友U:
四层我看行
层数越多反而越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