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系统的仿真和测试(转)

楼主(2009-12-07):
1 概述
FPGA仿真方法:
(1)       交互式仿真方法:利用EDA工具的仿真器进行仿真,使用方便,但输入输出不便于记录规档,当输入量较多时不便于观察和比较。
(2)       测试平台法:为设计模块专门设计的仿真程序,可以实现对被测模块自动输入测试矢量,并通过波形输出文件记录输出,便于将仿真结果记录归档和比较。
2 仿真程序的设计方法
1.仿真的三个阶段:
1)行为仿真:目的是验证系统的数学模型和行为是否正确,对系统的描述的抽象程度较高。在行为仿真时,VHDL的语法语句都可以执行。
2RTL仿真:目的是使被仿真模块符合逻辑综合工具的要求,使其能生成门级逻辑电路。在RTL仿真时,不能使用VHDL中一些不可综合和难以综合的语句和数据类型。该级仿真不考虑惯性延时,但要仿真传输延时。
3)门级仿真:门级电路的仿真主要是验证系统的工作速度,惯性延时仅仅是仿真的时候有用在综合的时候将被忽略。
2.仿真程序的内容
1)被测实体的引入。
2)被测实体仿真信号的输入。
3)被测实体工作状态的激活。
4)被测实体信号的输出
5)被测实体功能仿真的结果比较,并给出辨别信息
6)被测实体的仿真波形比较处理
3.仿真要注意的地方
1)仿真信号可以由程序直接产生,也可以用TEXTIO文件产生后读入。
2)仿真程序中可以简化实体描述,省略有关端口的描述。仿真程序实体描述的简化形式为:
           ENTITY 测试平台名 IS
           END 测试平台名;
3)对于功能仿真结果的判断,可以用断言语句(ASSORT)描述
4)为了比较和分析电子系统的功能,寻求实现指标的最佳结构,往往利用一个测试平台对实体的不同结构进行仿真,一般是应用配置语句为同一被测实体选用多个结构体。
         CONFIGURATION 测试平台名 OF 被测实体名 IS
          FOR 被测实体的A的结构体名
END FOR;
END 测试平台名;
同样,若选用结构体B,则配置语句可写为:
CONFIGURATION 测试平台名 OF 被测实体名 IS
        FOR 被测实体的B的结构体名
END FOR;
END 测试平台名;
4VHDL仿真程序结构
测试平台仅仅是用于仿真,因此可以利用所有的行为描述语言进行描述,下表表示了一个测试平台所包含的部分,典型的测试平台将包括测试结果和错误报告结果。

1)产生时钟信号
-- Declare a clock period constant.
Constant ClockPeriod : TIME := 10 ns;
-- Clock Generation method 1:
Clock <= not Clock after ClockPeriod / 2;
-- Clock Generation method 2:
GENERATE CLOCK: process
begin
wait for (ClockPeriod / 2)
Clock <= ’1’;
wait for (ClockPeriod / 2)
Clock <= ’0’;
end process;

2)提供仿真信号
提供仿真信号可以有两种方法:绝对时间仿真和相对时间仿真。在绝对时间仿真方法中,仿真时间只是相对于零时刻的仿真时间。在相对时间仿真方法中,仿真的时间首先提供一个初值,在后继的时间设置中相对于该初始时间进行事件动作。

绝对时间仿真:
MainStimulus: process begin
Reset <= ’1’;
Load <= ’0’;
Count_UpDn <= ’0’;
wait for 100 ns;
Reset <= ’0’;
wait for 20 ns;
Load <= ’1’;
wait for 20 ns;
Count_UpDn <= ’1’;
end process;

相对时间仿真:
Process (Clock)
Begin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TB_Count <= TB_Count + 1;
end if;
end process;
SecondStimulus: process begin
if (TB_Count <= 5) then
Reset <= ’1’;
Load <= ’0’;
Count_UpDn <= ’0’;
Else
Reset <= ’0’;
Load <= ‘1’;
Count_UpDn <= ‘1’;
end process;
FinalStimulus: process begin
if (Count = "1100") then
Count_UpDn <= '0';
report "Terminal Count
Reached, now counting down."
end if;
end process;

3)显示结果
VHDL提供标准的std_textio函数包把输入输出结果显示在终端上。

楼主:
5.简单的仿真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bench is

end entity testbench;

architecture test_reg of testbench

component shift_reg is

port (cloc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load : in std_logic;

sel :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shiftreg : o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end component;

signal clock, reset, load: std_logic;

signal shiftreg, data: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signal sel: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onstant ClockPeriod : TIME := 50 ns;

begin

UUT : shift_reg port map (clock => clock, reset => reset,

load => load, data => data,

shiftreg => shiftreg);

process begin

clock <= not clock after (ClockPeriod / 2);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reset <= ’1’;

data <= "00000";

load <= ’0’;

set <= "00";

wait for 200 ns;

reset <= ’0’;

load <= ’1’;

wait for 200 ns;

data <= "00001";

wait for 100 ns;

sel <= "01";

load <= ’0’;

wait for 200 ns;

sel <= "10";

wait for 1000 ns;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test_reg;

6.3.3 TEXTIO建立测试程序

在由仿真程序直接产生输入信号的方法中,测试矢量是仿真程序的一个部分,如果系统比较复杂,测试矢量的数目非常大,修改测试矢量时就必须修改程序,重新编译和仿真。工作量大。因此,在测试矢量非常大的时候可以用TEXTIO的方法来进行仿真。

TEXTIO仿真方法:测试矢量从仿真程序中分离出来,单独存于一个文件中(即TEXTIO文件),在仿真时,根据定时要求按行读出,并赋予相应的输入信号。这种方法允许采用同一个测试平台,通过不同的测试矢量文件进行不同的仿真。值得注意的是,测试矢量文件的读取,需要利用TEXTIO程序包的功能。在TEXTIO程序包中,包含有对文本文件进行读写的过程和函数。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USE STD.TEXTIO.ALL;

ENTITY testbench IS

END testbench;

ARCHITECTURE testbench_arch OF testbench IS

COMPONENT stopwatch

网友A:
本人新手,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B:
仿真要注意的地方这部分很重要

网友C:
收下了,谢谢LZ 分享

网友D:
恩,不错的资料

网友E:
进行FPGA的开发  开发工具都有哪些?

楼主(2010-02-24):
大家的氛围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