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的输入扩展问题

楼主(2009-12-07):
当capsense的输入超过46个时,如果处理.各位有什么建议?譬如使用两个24794但是输出的数据通过USB如何来处理呢?求教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感觉2两个CY8C24794可以这样和PC的USB通信。2个CY24794之间(分别称作#1号,#2号)可以通过I2C连接,而将其中的一个24794 #1号直接通过USB和PC通讯。
将#2号CY24794的输出数据通过I2C传送到#1号RAM的Buffer暂存,再和#1号的数据一起通过USB输出到PC端。此时的#1号可以看作一个单独的USB HID设备。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