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这个板子,PCB四周流出这么宽的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7):
sony的这个板子,PCB四周流出这么宽的线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sony的电子书的PCB。

网友A:
测一下,是否为接地线。如是则可能出于EMC方面的考虑,但这么做并非普适性的要求,而是和外壳、PCB安装方法、位置等相关的工艺性要求;如非则多半是工艺性要求,但不能排除纯粹的设计者个人风格的原因,需要更多信息具体分析、研判。

网友B:
1.发现很多人喜欢加这么一圈,说是防ESD;
2.可能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20H原则的体现;
3.只是为了机械加固。

网友A:
ESD需要泄放回路,是这个原因必然要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在电路上就会有体现,楼主在实物上找一下就知道了。
20H原则针对的是多层板,电源层相对地层内缩20H距离,楼主图显然不是。
机械加固则完全没有道理。

网友C:
第2块好像是数码相机的板子?

网友D:
是的,就是EMC考虑,等电位屏蔽。

LZ这相机不错,聚焦很清晰。
至于打着CHINA的芯片,很正常,产地在CHINA,产权、技术可不属于CHINA

网友E:
有块RICOH的片子

网友F:
应该是和外壳相连的,EMC要求

网友G:
牛,大家能看出来小鬼子的板子是用 什么画的吗?

楼主:
这两个都是电子书的PCB,只不过是不同的型号。

楼主:
我虽然没有拿到真是的板子,但是认为可能是考虑到EMC的要求而做的。等电位。

网友E:
小鬼子貌似有自己的EDA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