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66下载错误

楼主(2009-12-07):
我用29466做一个简易的学习板,用的是MiniProg下载,能和电脑连接,但是下载一直出问题,点了Program后,过很长时间后出现一个报错: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的对话框,Runtime Error,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硬件问题还是我电脑的问题啊,本人是初次学习PSOC,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把出现的界面抓屏上来看看,呵呵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psoc designer?

网友C:
应该不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D:
出现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这个错误提示,一般MiniProg在program过程中受到突然中断停止,就可能会报这个错误。看看板子有没有虚焊和短路的地方,建议板子用烙铁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