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上网方案

楼主(2009-12-07):
1. 提供上位机,下位机二次开发接口(TCPIP)
    下位机:数据发送源码
    上位机:数据接收源码/控件
2. 最好是51,AVR的

网友A:
网上很多。

网友B:
51就有现成的啊

网友C:
现成网上一堆,商用稳定的不提供源码

网友D:
51简单的,BUFF只需求一发送,一接受的,1。5K+1。5K的简单协议栈。

网友D:
物理层芯片RTL8019

网友E:
51上大把的代码,  不过稳定与否就难说

网友F(2010-05-07):
51+RTL8019     或者ENC28J60
AVR+RTL8019   或者ENC28J60
或者直接买带网络的ARM芯片 。
只发送数据还简单的
如果要做更高层的应用 MCU 需要RAM 大一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