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怎样拿电压表测试是否正常?

楼主(2009-12-07):
现在2812连不上ccs,经多方面查找,初步认为dsp板子有问题,估计是哪里被烧

用的7805给dsp供电,7805不连dsp,输出电压5v,连上dsp变成2.5v,正常吗?dsp指示灯不够亮,7805连上dsp10秒钟就发烫严重

请教高手,怎样测一下板子是否正常?谢谢罗

因为连不上ccs,我重转了几次ccs和驱动,现在连系统都重装了还是连不上,怀疑是硬件问题

网友A:
7805的输出应该是稳定的,不可能偏差很大的。你的电路应该有问题,好好查查吧。

网友B:
发烫,可能是电路的某个地方有短路

网友C:
对,用万用表测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把TPS73HD301跟内部电路断开,指示灯正常,把TPS73HD301跟内部电路连起,TPS73HD301的两路本来是3.3和1.8的输出就变成了1.6和0.8左右,dsp输入电压也跌到2.5,奇怪了

这个症状是不是dsp被烧了?

网友A:
这就是烧了的表现,我上次烧的那块板子就是这种症状。你还可以去检测一下vcc和gnd,用万用表可能能够发现这两端估计已经短上了!

楼主:
恩,确定了,板子存在问题,芯片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