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自制电源升级记

楼主(2009-12-07):
自制电源升级记

这个跟随匠人长达十多年的自制电源,终于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大毛病,只不过是电压表头坏了(悔当初贪图便宜而买了“大兴”表头,果然是便宜无好货)。

说起来这个电源可算是正宗的DIY作品哦,里面的PCB是刀刻的,甚至连整个外壳,也是匠人连锯带挫整出来的。记得当时做这个东东时被领导看到还表扬了一番,并在当月的奖金里面奖励了40大洋,呵呵。

一句话——敝帚自珍。

但是不管如何,这个电源确实有点太OUT了。所以,就琢磨着再做个V2版。于是用了一天的功夫拼凑出了下面这个东东。

很显然,这个电源比它的前任要华丽一些(外壳是买来的),本领也要高强些(模拟表头变身为数字表头,并且集成了脉冲输出模块)

实际上这个V2版只是一个拼凑出来的东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DIY作品。因为里面的数字电压表和脉冲发生器模块都是用了平时积累的现成的程序模块。连PCB也是用了现成的废旧板子改造的。

接线图很简单,如下:

网友A:
这是我DIY的数控电源,ATMEGA8做的,0-30V/0-1A。。
现在最大的用途就是给胡须刨充电!!汗!!

网友B:
呵呵,第一个虽然其貌不扬,但比较实用,第二个虽然漂亮,但面板上没写说明什么功能,别人是搞不明白如何用的.建议用打印机机整张面膜贴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C:
没听见风扇响呀~~~

网友D:
呵呵,这个一个一定要顶~

不过老x更想看看里面的工艺:)

楼主:
呵呵,第一个虽然其貌不扬,但比较实用,第二个虽然漂亮,但面板上没写说明什么功能,别人是搞不明白如何用的.建议用打印机机整张面膜贴上去,就完美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确实准备打印个面膜贴上去,只不过还没做

楼主:
没听见风扇响呀~~~
引用 网友C:

风扇在内部后端

楼主:
呵呵,这个一个一定要顶~

不过老x更想看看里面的工艺:)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走线乱七八糟。呵呵

网友E:
我们做面膜都是让别的厂家用PVC材料做的,打印机怎样打印面膜?应该不是用纸打印吧?

网友F:
想开膛剖肚看看

网友G:
呵呵,第一个虽然其貌不扬,但比较实用,第二个虽然漂亮,但面板上没写说明什么功能,别人是搞不明白如何用的.建议用打印机机整张面膜贴上去,就完美了.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电源,被我300元钱卖掉了,然后我加了500买了个安泰的稳压电源,800元的电源用到现在,刚刚的

网友H:
可以看下里面的的板子嘛:lol

网友H:
强烈的建议 看里面的工艺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匠人贵庚了啊?

网友D:
贵庚八十,属棉袄的。

网友J:
可以理解:电子产品,DIY的一般内部走线难免是比较乱的...

网友K:
DIY的东西,应该比赛里面的线哪个更乱,最乱的得第一。评比标准,可以数数有多少根线。
匠人要是举办这样的比赛,我拿个东西参赛。

网友D:
呵呵,那老x也要参赛:lol

也可以比电路密度

网友K:
好!有一个响应的了。
匠人是否考虑考虑?

网友L:
能否show一下刀刻的PCB?

网友M:
就是LZ看看里面手工刻得

网友N:
实在佩服匠人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强烈建议 拆开让大家看看吧。。。。

楼主:
DIY的东西,应该比赛里面的线哪个更乱,最乱的得第一。评比标准,可以数数有多少根线。
匠人要是举办这样的比赛,我拿个东西参赛。
引用 网友K:

呵呵,这个真可以考虑,只怕参与的人少,要么我们再忽悠忽悠?

楼主:
强烈的建议 看里面的工艺
引用 网友H:

哈哈,原来大多数人都喜欢偷 窥啊,好吧,待我拍好后满足大家。

网友G:
贴一个我过去做的稳压电源的照片吧,希望和匠人的比较一下,电路板是用三氯化铁腐蚀的。注意里面的电感,可是22mH的大容量电感哦^_^,我定制的哦

网友I:
顶一下,好久没见这种敷铜板做的东西了.LS的表头是一体化数显的吧.很眼熟.

网友G:
顶一下,好久没见这种敷铜板做的东西了.LS的表头是一体化数显的吧.很眼熟.
引用 网友I:

恩没错的30元买的,这东西外观形象问题,我不想自己做,自己也做不好,不过也个数字电压表的洞是自己打的,外壳的洞都是自己开的,这个不是假的

网友O:
很佩服这种精神。

楼主:
应各位网友之要求,补充几张内部图.
这张是原来的电源内部图,很简陋

这张是这次新电源内部布局,线比较乱
这是背板段,风扇是从旧电脑上拆卸的:
这是面板段

网友P:
排线打点热溶胶比较好,不然装完就会带来隐患(装的过程中总得折几次吧)

网友I:
匠人,能不能给线扎一几个小辫子,打扮一下。呵呵

网友Q:
都是大侠,小弟惭愧!

网友D:
哦~?
进来围观下匠人扎小辫子 。。。
不知道扎几个小辫子,打扮一下后的匠人亮不亮?

网友H:
比我在湖大实验室里面捡的那个80年代的 电源好

楼主:
关于小辫子(线扣)和热熔胶。

一般只有正式产品才有必要使用。匠人在做DIY东东时,是对这种“束缚”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每次改动线路是还要拆线扣和热熔胶。线扣还好办些,一剪梅(没),热熔胶要去掉还是还是很麻烦的说。

网友K:
26楼照片里面好像有个环形变压器(火牛)。
DIY要是自己绕环形变压器,那才是牛人。
如果连铁心都是DIY,就算牛到家了。

网友R:
用马口铁皮,刷油漆,哈,最好连漆包线都请匠人用锤出来,刷上油漆用。

整流不好弄,得用机械整流子,再DIY一个小电机,带动一个变阻器当调整管

网友S:
俺今年的本本被偷,电源没偷.呵呵,刚好做电源用了,18V6A,,,再弄2片DC-DC.最后滤波.

网友R:
神舟这么大个火炉?18V6A,中国的能源真不要钱

网友S:
呵呵, 蚂蚁,这不也么办法么.不过他也没那么大功率,不明白为什么做那么大个砖头,不过拿来做电源用不错.
18V6A,俺3片DC-DC做成3路电源,用单片机加数字电阻或PWM来调电源.HOHO.体积也不大哈.

网友S:
神舟可以暖手是真的...

网友K:
漆包线不好弄,只弄过纱包线。

网友T:
没有看到刀刻板……

网友U:
lZ 电源用风扇, 噪音大不?:dizzy:

楼主:
lZ 电源用风扇, 噪音大不?:dizzy:
引用 网友U:

夜深人静时有点,不过还好,不至于吵醒睡觉的家人

网友V: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

楼主:
这是我DIY的数控电源,ATMEGA8做的,0-30V/0-1A。。
现在最大的用途就是给胡须刨充电!!汗!!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外壳和我的貌似差不多,不会是同一批的吧,呵呵

网友D:
哈哈,不是同一批,而是同一个:)

网友A:
我买的是通用外壳!!做这个电源花了不少¥!

楼主:
我买的是通用外壳!!做这个电源花了不少¥!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光花了不少钱,还花了不少时间吧?看你把线整理的井井有条,匠人惭愧啊,呵呵

网友W:
现在改用DC-DC的了,300w的变压器,然后开关电源调压,自己加了保险,防浪涌器件,温度保护,不用巨大散热片,一般用途没问题,反正我不玩音响。比原来50w的大不了多少。就是一直没买到电流取样电阻,只能显示电压。成本不超过100,其中变压器就8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