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能用来控制6个电机吗?

楼主(2009-12-07):
2812能用来控制6个电机吗?

网友A:
什么电机,还有你要达到怎样的控制方式,这些都是你要说清楚的。

楼主:
我要控制伺服电机,我看了书,EVA和EVB总共可以产生16个PWM输出,请问怎么理解?我之前用控制器是直接用位置模式控制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的,就直接给电机发脉冲就可以。

网友A:
你之前那那种伺服电机里面已经有了控制器了,如果你还是使用那种电机的话,当然可以控制。如果你要自己做控制器,那就不太现实。

楼主:
我现在就是自己要做一块运动控制卡,想用2812,所以想问一下2812能控制6个轴吗?

网友A:
悬,如果真的是全靠2812控制电机的话,2个电机就是极限了,我感觉。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从运动控制卡发出脉冲和方向信号给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驱动电机的,现在的话能输出6路脉冲和方向信号吗用2812来做的话?

网友B:
可以啊  问题是你控制什么电机啊
只要每个比较器寄存器赋不同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A:
LZ在3楼中说了,是伺服电机,我觉得比较悬,不知道你有什么高见

网友C:
只用过步进电机……

网友D:
还是买一个伺服驱动器吧,国产的也不贵

网友E:
楼主想学习还是自己做好

楼主:
想自己做

楼主: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C:
多找找资料,这个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过了,没有多少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