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843短路保护

楼主(2009-12-07):
用3843做反激典型电路,输入标准18~36,输出25V,启动采用稳压管加三极管的方式,在输出短路时剩余电流极大,听说用555或其它辅助IC能降到极低,不知线路怎样?

网友A:
用这个的很多吧,随便在网上找找

网友B:
3843短路保护是靠3脚的电平超过1V,因此把检测电感电流的电阻适当加大应该会有效果

楼主:
3843可将1脚电压拉到0.8V以下,或3脚电压拉到1V以上,采用431加光耦,具体怎样呢?求各位帮帮忙!!
用电阻检测输入电流,短路时,尖峰超过1V还没被关断,为什么呢?

网友C:
这是因为电流环有一个响应时间, 而且前沿消隐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B:
3脚还有RC滤波电路,如果C过大,你最好把你的参数贴出来

楼主:
3脚RC滤波电路电容不大,R=750Ω,C=100p;初级电感约为偏小,不然在70℃时效率降低太多.加运放或555,该怎么使用呢?

网友B:
3脚与4脚间接补偿了吗?

楼主:
100p,短路3脚波形如上贴图

网友B:
原因正在此!此电容会导致UC3843始终存在一个最小导通宽度,此宽度随电容增大而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