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3反激,功率上不去,管子冒烟,求解

楼主(2009-12-07):
这两天做了一个3843的电路,打算做一个车载的电源,能输出5V、20V等几路电压,可以直接带笔记本 给手机充电,给手台充电.有兄弟建议说买一个没多少钱,不过,自己做着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此在网找到的一个电路,
只不过把其中的一些电阻 不是用原来的参数.

第一步我先做单一的电压输出,不做多个电压输出的,那个可能会更麻烦,从简单入手.
具体情况如下:
3843 的频率 60K,场管用P75NF75
变压器我用EI28的,1.8地线绕了6T,场管D极直接整流滤波输出,100V肖特基整流,滤波电感,就用了一个磁环上面1.0的线绕了12T.

现在稳压情况正常,可以直接输出20V 的电压,但是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1、EI28不加气息,空载电流0.02A,稳压20V正常,但是带负载之后(我用一个220V 500W太阳灯做模拟负载,冷态电阻8.5欧),输入电流6.5A,输出电流1.2A,电压12V,稳压已经不起作用.场管迅速发热...
2、EI28加0.5MM气息,空载电流6A,场管迅速发热...

请问反激的大师傅,这个应该怎么搞?又没有谁有参数准确的电路,可以作为参考?我不会计算...

网友A:
管子都冒烟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只能升压,不可能输出5V(12V以下)的,否则直接冒烟。

而且负载过重时也一样会冒烟

网友C:
楼主电子高手啊,啧啧

网友D: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你这个电路UC3843的3脚没有加上电流采样信号。这样的反击式开关电源必须要有电流采样(用于限流),否则很容易冒烟的。

网友D:
楼主好小气,分也不给。

网友E:
中柱边柱均垫2层薄的纸,总厚0.13mm,保你没事

网友F:
好多都是不给分的,呵呵

网友G:
这个电路好像是用磁环的

网友G:
恩,确实楼主也不给点分,小气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明天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L :L 以后一定给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磁环也试验了一下,还是这样的结果,空载没问题,但是带模拟负载之后,电压就成了12V ,而且效率很低!

网友E:
输出20V一组,是可以用这个电路的,不过你对磁材好像不熟悉。
EI28不加气隙,6匝电感量大约80uH,但是6匝的饱合电流为1.1A, 如老王所说;加0.5mm气隙后,饱合电流上升到14.5A, 无饱合之虑,但电感量下降到6uH,电路工作于深度DCM,峰值电流很大,电流有效值也大,而且关断损耗也大,MOS发热就大。

输出5V一路,另外用一片MC34063搞定

网友G:
16楼解释的不错

楼主:
达人一来就是不一样,谢谢16楼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