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cc1101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9-12-07):
(无正文)

网友A:
不太清楚,帮顶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我解答啊

网友B:
CC1101是无线模块吗?

楼主:
对呀,ti 的无线通信模块,可以工作于433Mhz

网友B:
用过无线,不过没用过TI公司的,尽量减少传输间的阻碍效果会好些

网友C:
你的LNA放大器型号是什么?假如你的产品不是便携式的话我给你推荐一款

楼主:
我用的LNA是68569

网友C:
型号能不能具体一点啊?LS

网友C:
我用过CC1101。QQ:68421963

网友D:
楼上的我也用过:handshake

网友C:
不加PA你的距离能做多少啊?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可能是因为静电把低噪放给击穿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E:
原来这样,解决了就好,恭喜LZ

网友F(2011-01-25):
把功率看看能不能再放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