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问51系列的同时可以上升沿,下降沿中断的有吗

楼主(2009-12-07):
请问51系列的同时可以上升沿,下降沿中断的有吗

网友A:
一般没有,可以选者下降沿或者低电平产生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过吗?什么情况下这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常规情况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顶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常规情况是这样,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用途,为什么要用到上升沿中断.

网友D:
用PCA的捕获功能就可以实现

网友E:
PCA的捕获功能还能这么用?!

网友F:
PCA是脉冲捕获的意思吗?LS

网友G:
PCA不是主元分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区别两个不同中断,设想着用不同的方式实现

网友H:
应该有吧

网友I:
在别的地方看到说, PCA功能比普通的单片机相比提供更强的计时性,同时更少CPU 的干预,用它可以减少软件的开销和改进精度,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正确

网友J:
PCA可以做到,严格的说PCA包括了这个功能,将PCA的 CCAPM0 = 0x31; 这样在 P1.2引脚上发生电平变化就可以置中断标志了

网友E:
这个解释比较到位,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