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分页问题

楼主(2009-12-08):
请问有高手们研究过PSOC的SRAM分页设置没,我下了个例程,芯片是CY8C27443,由于需要加大程序量,所以通过Designer5.0打开该工程的PSocConfig.xml,将里面的参数改为CY8C29666的参数,后面工程所用芯片修改为了CY8C29666,但是SRAM分页设置的Stack还是“Page3”(CY8C29666应该是Page7),这样SRAM区空间就有4页不让使用!百思不得其解,大家给点建议与经验!

网友A:
没做过,做的都是小程序,进来学习

网友B:
这个……不明白

楼主:
没办法,只有重新定义个工程,偷懒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A:
这个应该研究研究

网友C:
好像只有Clone 才行, PSocConfig.xml手动修改是没有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恩,designer的clone功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Clone?没用过呢!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为什么Clone工程之后还是一样的效果的,SRAM去同样还是以前的3页!?不过这方法比以前那个感觉要来得快些~~~

网友C:
Clone 过来编译一下再看看Page有几页啊
Clone 方法可以参照PD help 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样就可以?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F:
结果出来了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