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

楼主(2009-12-08):
大家都说这个三极管是驱动,提高大电流。那三极管就是放大作用阿,那为什么三极管又象是开关作用呢。三极管是驱动放大还是开关控制作用呢。

网友A:
又是开关、又是驱动,不过我咋感觉你这个电路看起来这么别扭呢

网友B:
Re :三极管是驱动放大还是开关控制作用呢。
都是。
放大到饱和了,就是开关了。

网友C:
应该是先饱和后放大吧?
    当单片机BEEP端口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蜂鸣器不响。当单片机BEEP端口输出高电平时,由于发射结导通,所以集电极产生电流。由于蜂鸣器相当于电感,所以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从而导致三极管集电极电位降低,集电结正偏,三极管由截止进入饱和。随着电感储能完毕,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又变为5V,于是集电结反偏,所以三极管进入放大区。直到单片机的BEEP端输出低电平。

楼主:
还是不明白呢。

网友D:
什么是驱动?就是推动,在这边就是推动蜂鸣器发声。直接用io控制,电流不足以让蜂鸣器发声,即无法驱动。那么三极管就起到了一个让蜂鸣器发声的作用,因此他是驱动。
什么是放大?就是变大。这个很明显了,三极管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只是在这边可能已经放大到最大了。io的电流小于蜂鸣器的电流,这是三极管在起放大作用。
什么是开关?就是打开和关闭,或具有打开和关闭功能的器件。这里io通过三极管使蜂鸣器发声和不发声,即是一个开关功能了。

楼主:
可以不加这个二极管吗?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加二极管可能是放电的作用,楼上的也说了,蜂鸣器可以相当于一个电感,当三极管截至时,它会放电!!

楼主:
电容会放电阿电感只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吧。

网友F:
跟接在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二极管一个功效吧,续流。当关断的瞬间会产生反的电压,为了防止损坏三极管,加个泄放通路。

网友G:
那个二极管的负极应该接到地吧
要是接到VCC怎么个续流呢?

网友G:
失误,看错!
不好意思啊!

网友H:
放大放大打不动了就开关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