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80c88无法工作 的问题?多谢!

楼主(2009-12-08):
现在手头 有一块 关于 cpu 80c88 的 板子,  现象 是 cpu 无法 工作,周围 原件有 一 cd82c84 提供 clk 还有 rom 、ram、 问题就是把 cpu 的复位脚 对地 拉低后 ,cpu  照样无法工作?这是为什么呀?  多谢了 ! 望给予 80c88 的中文资料, 多谢了!。。。

楼主:
补充 一下 上述 问题,还有  望 给予  80c88 的 使用方法, 多谢!。。。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不足以做出有效判断。去看1980S后期出版的《计算机原理》教材,计算机系使用的那种(当年其它专业多基于Z80体系讲解),上面有详细的8088体系架构讲解,现在该芯片早已停产淘汰多年,新资料自然不会出,而讲清使用方法就是51都可以写一本书,更何况复杂得多的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