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是什么元器件,是mos吗?还是双mos

楼主(2009-12-08):
我的汽车音响面板上的掉了一个,还有一个,1,4脚相连的5脚输入,不知道是什么?请求指导的大哥大姐告知一下,我现在想修好它,就是不能开机。他是带导航的显示器不亮,有没有知道的型号,比如什么型号可以替代的?

楼主:
在线等待,有大哥支持一下吗?

网友A:
可以根据实际线路分析,看一下接在IC的那一种端口上,若是电源端口,那么可能是LDO,若是接在IO端口,则可能是电平转换,或是用于加密,光看这个图没有用。

楼主:
so6封装,不是ldo,接在IO口上的,应该是驱动,1-4接电源VCC,2,5脚接输入输出IO,请有见过的大哥说明一下,说错了没关系,大家交流嘛!

楼主:
芯片上只有HTO几个字符,是什么芯片,救救我

楼主:
今天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字符是H10,不是HTO

网友B:
6pin的封装有几种: sot-363 (老的 sc-88 , sc-74 )
放狗搜"H10 sot 363",找到"EMH10"信息 ( http://www.dzsc.com/stock_EMH/EMH10____H10.html ),而且跟sot 363相关,好象有戏了,再查"EMH10",基本可确认就是它了.

网友C:
嗯,应该就是它了。

老T就是牛!

网友D:
学习了。

按照tyw先生的方法,在google上找了一下,找到了!

网友E:
我是来瞻仰老T叔的~~~:):):):)

网友F:
T叔,为什么芯片手册上面说它是digita transistor?数字三极管?作开关用?

网友G:
专用于数字电路,注意它的“电阻”。

网友B:
因为芯片内部已集成了偏置电阻,可方便地直接与数字电路接口,无需外加元件.

网友A:
这玩意,俗称带阻三极管,主要用来做开关,故称之为数字三极管是比较贴切的

网友H:
什么牌子的音响?好像不差嘛

网友F:
谢谢LS的。LZ的音响PCB做得不怎么美观。呵呵

网友I:
带阻三极管!
学习了!

楼主:
哈哈,音响不是我做的,是东风雪铁龙世嘉的带导航电脑的音响,马来西亚进口的。谢谢大哥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