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刘胜利老师书中对高频脉冲变压器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9-12-08):
刘胜利老师编写的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一书中,对全桥拓扑的脉冲变压器计算,小弟看了几遍,但是还是有些疑问,请前辈们指点指点:书中先按照功率容量选好一个磁芯,然后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出原边匝数和副边匝数,当然会对匝数进行适当的调整,我有疑问的是,书中设计这个变压器时为什么没有提到原边匝数对应的电感量和副边的电感量,还有漏感!难道按照这个计算出来的匝数进行绕制就一定正确了?它不担心由于感量过大会导致变压器饱和么?呵呵,后辈问题肤浅,还请斑竹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电感量通过调整气隙和匝数综合解决;
漏感通过绕制工艺和绕组结构来控制,控制在一定值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按单正变压器计算即可,绝对不要开气隙,最好选用EEL立式磁芯,验算磁通在0.2T内,磁路不会饱合。

深入讨论可加入俺的QQ群,俺拉了七八位业界高手轮流坐台,他们不愿意来二姨家混,那些才是真正的好手。

楼主:
呵呵!谢谢斑竹!俺要加入这个群学习,师以长夷以自长

网友C:
  1. 师以长夷以自长
Sign!

网友D:
那本书里主要是实验数据和试验过程,匝数定好后靠调节气隙来调节电感量(如偏离过多则回头调节匝数),漏感与绕制工艺相关,最终还是以测量结果为准,书中向读者传递的信息就是作者的实践过程,有些问题说的还不是很透彻,希望读者根据自己对开关电源电路的理解加上动手实验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开关电源

网友B:
没有什么深度,完全是流水账,看不出名堂...

另外网上流传的一篇**《剖析6000W舰载电源》,完全就是发烧友的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