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三极管电路

楼主(2009-12-08):
别人搞的一个电路,H桥的低端驱动,我给TPS2816的3脚和Q1的集电极引线断开了
仿真了一下,很好奇,怎么集电极没有加电压,仿真确有波形呢?并且输出还比输入要大!!
感觉很纳闷啊,是不是仿真有问题
另外他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集电极和TPS2816直接连起来了

网友A:
是仿真的问题,三极管模型的问题

楼主:
这个Q1集电极和TPS2816直接连起来可以?是因为TPS2816的IN引脚有上拉电阻,所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