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接口怎样接才合适

楼主(2009-12-08):
现在有个客户用的液晶模块的接口是1-20的顺序,且用排针连接的,我们生产的液晶模块的接口顺序与之完全相反,各位大虾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直接安装的话只能换,否则就做个转接线或者转接板咯~

网友B:
呵,这通常是只注意“画图”而忽视工艺的结果。这种对插安装工艺,若两板不是同向(正面向一个方向)的话,连接器得放到反面去。

网友C:
也想知道

楼主:
做转接线复杂不?

网友B:
用排线连接,扭一下。但建议投产前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