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关于avr stdio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本人刚学AVR不久,用的是M128的片子,学者写了个矩阵键盘的程序,用avr stdio中的JATG ICE调试,程序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实现效果,但是下载到开发板上就运行不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额。。。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熔丝位配置好没?

网友B:
通过什么方式下载的
调试时以及脱机运行时配置的熔丝是一样的么 是多少?

楼主:
熔丝位一直都没动过,用开发板自己配套的程序去跑,没问题。自己编的就是硬仿一步一步来没问题,下载到板上就不行了。。。。。就是用JTAG下载的。。。

网友B:
先检查程序吧 想办法不用仿真调试 在线运行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C:
我的问题更奇怪 编译的时候直接不编译 调试的时候跳过去  说是被优化掉了 天啊那段代码怎么能被优化

网友C:
你看看竟镇有没有接好
或选值 或两个谐振电容有没有与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