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2相步进电极的驱动都是一样的吗?
2、不同厂家给出的相序图不一样,如何根据下面的相序图写驱动呢?
谢谢了!

网友A:
建议先去看书,搜索tyw的帖子可以找到一大堆

楼主:
大家帮个忙吧,或者交换,或者其他条件,
true_arm@126.com
谢谢!

网友B:
楼主的控制基础知识还需要好好补一下, 非三言两语能跟你说个明白. 再说, 步进电机的书籍都会说得很详细.

网友C:
2相步进电机有4线,6线,步进驱动器上有接线标识,
2相步进电机有4拍(整步)、双4拍、8拍(半步)驱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