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下,软件模拟的SPI,需要禁止任务切换吗?

楼主(2009-12-08):
请问在OS下,操作软件模拟的SPI,I2C等接口,需要禁止任务切换吗?
或者更严重需要禁止中断??

网友A:
模拟主不需要

网友B:
这得看用SPI操作什么设备,如果用来操作SD卡,特别是读数据时,对时序的要求比较高,如果用来操作SPI FLASH,对时序的要求就比较低。
另外,还得看你的软件是怎么设计的,如果使用中断且设计得好,可能不需要禁止任务切换,否则最好还是禁止任务切换甚至需要禁止中断。

网友C:
如果是多线程访问的问题
SPI模拟应该是一种资源,禁止中断不需要,可能要加临界区对资源进行保护

如果是硬件时序上的问题就要看从设备是什么了
像74这种纯逻辑芯片,就无所谓,打断了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D:
如果时序要求相当严格,而你的中断又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

网友E:
个人觉得禁止任务切换是一定需要的,如果时序要求的非常严格,关中断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