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09-12-08):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半波整流,如需要控制门限,先用运放构成加法器对输入信号做平移,还可以用运放构成“理想二极管”。

网友B:
二极管半波整流,负半周不通呢;。

网友A:
楼上,楼主要求去掉正弦波的负半周。

网友C:
二极管可以去掉正半周,也可以去掉负半周。

由连接方向决定。

网友C:
另外,虽然很多通常的电路是给出“正半周”整流,但是,如何要负半周也不难。因为只要通过正负反接或用反相器进行倒相,同样的电路都是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的。

最后,要注意:无论正半周还是负半周的整流输出,都是含有直流成分有。因此,不能使用交流偶合。切记,切记!!

网友D:
哈哈,还真是921 大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