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几款常用的、纹波小的电源芯片。

楼主(2009-12-08):
我设计的板子上是把电源适配器上9V的电压降压成5V的电压,给一个12位的A/D供电,我想降低电源的纹波来提高A/D的精度,谁能推荐几款常用的芯片呢?7805行吗?
还有怎样加入电容电阻还是输出电源比较平滑呢?:)

网友A:
独立的AD都是自带基准源的,7805的供电质量完全可以满足

楼主:
电源的纹波会不会影响A/D的采样精度呢?是不是纹波越小采样越准确呢?

网友A:
内部基准源,与通用LDO相似,个有较高的精度及电源抑制比(>60dB),就算你的供电纹波有100mV,基准源的纹波也会控制在0.1mV以内,当然了,这是极限值,实际输出与你的布线,以及工作环镜的电磁干扰有关系。

楼主:
恩,非常谢谢Powe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