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留下的电路板上有个芯片,帮忙看看什么型号

楼主(2009-12-08):
3.3V输入, 2.5v输出,  芯片上的标记是:ABU25,  查询了一下也没找到具体什么型号,哪位看看知道,谢谢了。

网友A:
是个地球人猜的话,一般就是LDO

网友B:
匠人的粉丝真多……俺再赞助几个:
程序正太、程序斧人、脭序匠人、程疗匠人……

网友C:
程序匠太?
程序匠人的太太?

网友A:
哈哈,程序匠人的太监。。。

网友D:
还用看么,LDO……到TI,MAXIM,凌特等网站上选一个参数合适的即可

楼主:
我搜索了,一般都是第五个管脚是电压输出, 这个管脚安排的电源芯片还真没有找到

声明; 耦不是程序匠人的太太。 请看签名。

网友E:
山寨版的还有:程序匠入,称序匠人,程序匡人....
那IC也许是个LDO.

网友F:
:'(
弄了半天,想注册 程序匠入
好像黄花菜早凉了哦

楼主:
悬赏99分,谁知道这个电源?呵呵

网友G:
技术论坛也玩山寨?!!程序匠太,你真行!

楼主:
准备再申请个专利  : 程序匠个(第三条腿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