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流不够了?

楼主(2009-12-08):
一个2576电流不够,板子已经做好。可不可以用两个2576,输出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

网友A:
换用LM2678  可以输出5A,配用1N5825(5A)的肖特基即可

楼主: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板子已经做好了,想把它用掉

网友A:
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A:
5A的要求,你用3A的器件,注定会出问题。一般还要降额到60%来用才好。

LM2576没有同步端口,两个以上并联,时序不对,你想用两颗LM2576并联输出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楼主:
如果原来2576的安装孔,现在换成2678,这样能达到5A么,多出的两个脚焊接到别的地方

楼主:
另外,还有没有其他和2576同样管脚的5A的IC呢

网友A:
不行的,要改PCB。希望教训可以转化成经验。

楼主:
恩 谢谢斑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