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街上的红绿灯是由单片机控制的么?

楼主(2009-12-08):
我们知道红绿灯一旦出问题会出现灾难性后果,那么如何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
还灾难性,昨天晚上在珠村就碰到了。以前也见过好几次。。。

网友B:
有用MCU控制的,高档的则用专用PLC,里面一般采用MPU设计。
稳定性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跟是否用MCU无关,MCU甚至在宇航中都有不少应用,只是可靠性设计是一门专业性、经验性都要求很高的软性技术,且不同应用场合的侧重点和手段可能非常不同,实在不是简单说说就能弄清其一二的。

网友:
马路上的干扰应该很少吧

网友C:
不稳定的多了去了......而且还常常是人工去搞!

网友D:
对于外部的干扰,只能预防,不能避免....

网友E:
马路上干扰少,谁说的

网友B:
马路上的干扰是多还是少没有定数,看跟谁比了。机动车辆存在一定的电磁辐射,特别是火花塞有毛病的,但毕竟有一段距离,而且这种辐射很容易抑制,在交通信号灯的可靠性设计方面这不是多大的难点,但交通信号灯属长年工作且要求不能出错的应用,电路设计、元件选择、生产品控、安装工艺等所有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就是过去人工手控的年代,交通信号灯的灯泡、电线和互锁开关都有特殊要求,而且得耐受日晒、风吹、雨淋、大幅温变什么的,当年的收音机上也要用互锁开关,但可抗不住这么玩……

网友F:
对交通灯最毁灭的干扰个人认为是——雷击

网友G:
街头偶遇红绿灯故障检修,凑上去一瞧,西门子PLC做的.想想用PLC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可靠性高
2.原材料通用,服务好做
3.系统集成商重点做软件和集成,利润丰厚又稳定可靠.

网友H:
红绿灯出问题经常看见呵呵

网友:
还有的一凑近就听见嗒嗒嗒嗒响……定时器做的:lol

网友I:
是不是交通灯没有故障检测和自动切换功能?就是说备有两套系统,当检测到一套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备用系统。象通讯运营商的基站设备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J:
出问题的都是没有主备双系统的(估计很多都只有一套系统)。

网友K:
我是觉得单片机要做这事肯定能行

网友:
还有的一凑近就听见嗒嗒嗒嗒响……定时器做的:lol
引用 网友L:

乖乖!会响不?:lol 嗒嗒嗒嗒响的貌似是用机械的东西实现的吧。可靠性不高。呵呵!
南京就有一家公司(好像叫啥莱斯公司,好像是和28所有点关系)原来的公司买过他们一套信号灯的控制器。就是用普通的51实现的。但现在貌似用51赶不上潮流了吧。:lol  可能改用plc了。实际上个人感觉还是用pld实现更好。价格便宜量又足!:lol

网友L:
乖乖!会响不?:lol 嗒嗒嗒嗒响的貌似是用机械的东西实现的吧。可靠性不高。呵呵!
南京就有一家公司(好像叫啥莱斯公司,好像是和28所有点关系)原来的公司买过他们一套信号灯的控制器。就是用普通的51实现的。但 ...
引用 网友M:

汗,有的十字路口的嗒嗒嗒嗒响是为盲人做提示的..........据说HK的十字路口的灯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J:
汗~
瀑布汗~:L

网友N:
偶然见到一个比较矮的柱子上的 STC89C52 的红绿灯
透过红绿灯外壳 就可以看到PCB 及大部分元件
里面还有一个LED 的小人 2个脚一晃一晃

网友O:
用语音给盲人提示岂不是更好?

网友L:
用语音给盲人提示岂不是更好?
引用 网友O:

没必要搞那么好,浪费.

网友L:
深圳很多路口有太阳能供电的指示板.顶着一块大太阳能电池,点亮一些单位白色LED灯,我数了下左右箭头有加中心的圆共有近五十个LED,20MA一个就要1A电流了...那电池板也不大能供这么大电流

网友P:
:L  LS,可以把电存起来放啊

网友:
直觉是那些东西很容易被小偷给盯上,一点不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M:
其实这里我们的观点错误。如果真的只讲可靠性,那自然是机械的好。电子产品会被干扰到的东西太多了,电压电流电磁波器件寿命漏电性等等等等。机械的东西是根据其物理特性做的,如果没有超出其产生形变的作用力范围,那就只有磨损会让它变的不可靠了。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让它磨个十来二十年应该是完全没事的。就一简单的例子:七八十年代的上海表,现在还有人戴着,吱吱吱的跑的挺欢。电子表从小到大不晓得坏了多少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问题就没注意过了。不过听声音好像确实是一种机械器具转动发出的。先是哒的响一声,像那个机构件走一步的声音;再是吱吱吱吱的声音,像发条催紧的声音。至于能走了以后还有没声音就没仔细听过了,因为那时候我能过去了(所以我没成为牛顿:$ )。
珠海的网友可以注意听听看,我听的是新香洲万佳门口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从可靠性上来说我还是认为电子的东西可靠性要高一些。会被干扰你不会屏蔽隔离加滤波(含软件及硬件)。如果说电子表和机械表的比较。呵呵!那你就更无法说服我了。机械表就不怕磁场吗?电子表和机械表的成本具有可比性吗?现在一块普通的真正机械表(不含石英表等伪机械表)的成本肯定比一块普通的电子表贵。花同样的成本制造出的机械表和电子表我相信肯定是电子表的寿命长。同样价位的机械表和电子表同样从10米高的高空坠落试试看谁还能正常工作。不信请27楼自行通过实践检验。

网友Q:
乖乖~~~越说越厉害,定时器都出来了……是不是搞一块C4就能变成拉登拉登搞恐怖袭击了啊?呵呵……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红绿灯一开始是用单片机的,现在为了可靠都换PLC了我们学校实验室模拟红绿灯运行就是PLC的,不过听说为了应对日益难管的交通问题,也为了实现操作智能化,有的地方实行了交通指示灯全程联网实时电脑监控了(嘿嘿,我也是道听途说的……)

网友Q:
乖乖~~~越说越厉害,定时器都出来了……是不是搞一块C4就能变成拉登搞恐怖袭击了啊?呵呵……不开玩笑了,言归正传,红绿灯一开始是用单片机的,现在为了可靠都换PLC了我们学校实验室模拟红绿灯运行就是PLC的,不过听说为了应对日益难管的交通问题,也为了实现操作智能化,有的地方实行了交通指示灯全程联网实时电脑监控了(嘿嘿,我也是道听途说的……)

网友:
其实单片机做好了可靠性不一定比PLC差多少。PLC里面不是也用着CPU吗?设计思路不同而已。至于30楼说的“有的地方实行了交通指示灯全程联网实时电脑监控了”。其实说白了不就是加了个视频传输和通讯控制模块吗?真正高科技的交通灯系统我感觉就是每个四叉路口装上4个摄像头(多装不限,也可根据路**叉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信号通过软件识别技术自动监测各个方向的车流情况。并把该数据通过线路(无线、有线均可)联结至交管中心控制计算机。控制计算机根据车流情况自动计算出红绿灯的时间并通过通讯模块传送给各个路口的信号机。再由信号机自动调整路口红绿灯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M:
呵呵,身为做电子的,总会认为电子的好些。其实你真正体会过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如果你说比“两个铁球同时落地”,那电子的100%比不过机械的。说实话,小时候家里有块上海表,被我用锤子伺候过以后还是正常的(父母的,小时候好奇想打开看看里头是啥,没专业的工具用铁锤:lol );至于电子产品……你去网上搜一下,手机掉地上坏了的有多少,当然电子表往地上摔没干过。但是身为做电子的,你应该明白贴片元件在板上的附着力远没有让一个钢部件变形的大。从使用时间上来说,从来没看见过谁的电子表能用10年以上的,因为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就那么长;很少见谁的机械表用不了10年以上的。
楼上的楼上:至于是定时器还是另外一位兄弟说的提醒作用,我也没去研究过。也许确实是吧,但你以为机械的东西不能用于精确控制的想法,却是错误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还有很多的机械仪表,大量的用于各个行业,别看你坐的汽车,仪表盘里指针跑的挺欢的,如果你打开一看,很有可能是一根铜管在里面担负重任……

楼主:
冲水马桶是机械的!实时响应---------稳定、快速、安全可靠!

网友:
冲水马桶是机械的!实时响应---------稳定、快速、安全可靠!
引用 楼主:

乖乖!果然够强!
回33楼的。
我说的是同等成本条件下作比较。机械加工的成本如果加工技术没有很大改进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太大改变的。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制定和良好实施,基本上是一个单调上升的曲线。电子的东西基本上还是遵循摩尔定律的。它的成本基本上是一个单调下降的曲线。还有印刷电路板的机械强度肯定无法和钢部件比。呵呵!我想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用铁锤去砸我的手表的。不管是机械表还是电子表。这点上来说我的破坏能力还是远远不及33楼的。呵呵!至于你说的电子表无法用十年。呵呵!可能因为你买的都是廉价品的原因吧。另外还有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你用的电子表应该都是液晶显示的吧。液晶的一个特点就是娇气。如果换成led显示的(前提条件是质量好点的)我想用个十年应该不成问题。不信我帮你做一个试试(前提条件是不能白做。:lol :lol )。

楼主:
乖乖!果然够强!
回33楼的。
我说的是同等成本条件下作比较。机械加工的成本如果加工技术没有很大改进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太大改变的。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制定和良好实施,基本上是一个单调上升的曲线。电子的东西 ...
引用 网友M:

当然强啦!

这是实验室教授说的。
我记住了三句话;
(1)就是这个马桶
(2)“到了一定程度,理论非常重要”
(3)“面向对象”

网友R:
考考大家一个小问题,电子警察是如何识别车辆闯红灯,然后自动启动相机拍照的?

网友:
干嘛?想闯红灯还不被罚吗?我知道。但我就不告诉你。嘿嘿!还有高档的电子警察已经实现视频信号智能自动识别闯红灯并拍照的功能了。

网友S:
用什么做都可以的,好的LED红绿灯会自动调节亮度的,白天与晚上的亮度差别是很大的!俺以前就有做一个款,放在长江二桥上了!

现在马路上很多没有这个功能,一到晚上都看不清楚箭头方向了!

网友I:
是抓图象分析吧

网友T:
应该有一部分是吧

网友R:
回40楼:
一般不是用视频信号来分析的,因为视频信号容易受天气、环境的影响。实时的连续采样分析也会增加处理器负担。应该是类似中断工作方式,只有在识别到违章车辆时才会启动抓拍和车牌识别。
回41楼:
你说的功能是非常好的,好多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信号灯的,采样环境光线来控制LED的发光亮度。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刚工作,没有经验,所以只做了两级亮度可调,所以在交替的时间段中,同一个路口,有的已经变暗了,有的还是亮的,交警说不知道的还以为灯坏了,所以没有得到“好评”,现在让我做,我会把环境亮度转成电压信号后AD采样,输出亮度也至少放256级,这样会平滑好多。

网友:
视频信号是比较高级的抓拍方式。好点的城市比较大的路口都有摄像头的。实际上这样就并不需要增加多少硬件成本,主要是软件的工作。低级的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就会闯红灯了。呵呵!!还有交通灯的亮度搞256级?有意思吗?典型的学院派或是读书读傻了。

网友R:
呵呵,我连小车还没有呢。只有电动车,偶尔闯一个也拍不到。抓到了也不扣分。
红绿灯亮度控制是有一定实用价值的,而且几乎不增加硬件成本,随着时间发展,总有一天都会加上的。可能你没有经常晚上开车,超高亮度的LED信号灯会直刺你眼睛,就像夜间会车,对方打个大灯一样。

网友:
哎!咱还不是为你好嘛。万一那天你有钱了买辆小车加上你碰上点急事加上我又告诉你抓拍原理那岂不是害了你。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不闯红灯不光是为了节约些罚款,还是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幸福多考虑考虑吧。即便你是行人红灯也是不创的好。
我是说需要做256级亮度控制这么夸张吗?4级或16级足矣

网友U:
经常能听见红路灯 哒哒哒的响  想过单片机应该可以实现  但不知道实际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R:
哎,很少人特别是行人及非机动车(目前也包括电动车)驾驶员能做到一个红灯不闯,有时在十字路口,前面红灯,我停在直行车道上等,后面一辆辆地开过去,还有的叫我让开点……
如果用8位单片机,用PWM方式,256级实现起来与4级和16级基本没有差别,不如索性做平滑一点,当然,要去掉过份暗的一段。
回48楼:
最简单的哒哒响完全用不到单片机,通电就响呗。如果间隔频率会改变加上有倒计时显示,那可以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