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小弟的第一次板,昨天画的。

楼主(2009-12-08):
给点意见吧!

网友A:
1、禁止布线层(确定板子形状)板边只要画一道框
2、99se默认情况下,绿色代表警告,敷铜和走线的距离太小
3、布线无章,没有处理布线规则,既不像自动布线,也不像手动布线

建议先看一下教程或问一下身边的人

网友B:
一般般,建议重新布局。

另外请加粗电源线

楼主:
我用的是DXP2004,另外我没有敷铜,我只是填充了而已。
谢谢XWJ!

楼主:
回 caoyannay
外面的那层是机械层,里面的那层才是禁止布线层,绿色是不是我搞错的原因啊!

楼主:
改正后的,敷铜和填充有什么不同哦!

网友C:
回 caoyannay
外面的那层是机械层,里面的那层才是禁止布线层,绿色是不是我搞错的原因啊!
引用 楼主:

很多制版厂都是默认按照禁止布线层来加工电路板外形的,除非你特殊说明按机械加工层切割

网友A:
你这块板子是单面板吧,建议在BOTTOM布线,你在顶层布线,丝印(相当于元件)也在顶层,不符合一般布线规则,应该在布线规则里禁用顶层。
还有,单面板不建议大面积敷铜或填充操作,应该是加粗走线,譬如VCC 1-1.5mm的宽度,GND2mm左右并敷部分铜块。

楼主:
我是一个画PCB的才鸟,谢谢caoyannay

楼主:
是菜鸟,不好意思。

网友C:
我是一个画PCB的才鸟,谢谢caoyannay
引用 楼主:

才鸟,:lol

网友D:
LZ,你真逗啊.都让你加粗电源线了.你还没加粗,地线也要加粗

楼主:
LS,我错了,我一加粗就变绿色了,可能是我的布线规则设置的问题。回头弄好了再晒上来。:handshake

网友E:
请问一下 LZ 你铺的通 是跟GND连接呢 还是跟谁连接

楼主:
没有和谁连接,嘿嘿!

网友F:
铺铜应该跟GND连。

楼主:
经过各位大侠的指点。现在图边成这样了
1、单层板布线在BOTTOM。
2、VCC线宽为45mil,GND线宽为30mil(想布宽到2mm,但Q2的1、2脚不同意)。
3、覆铜和GND相连(全面覆铜从成本来讲是否不妥当?)。
4、把机械层给去掉了,就留下了禁止布线层。
希望各位大侠能继续指出我的错误地方或者给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网友G:
有死铜,元件放得不整齐,走线不美观,不规范.建议"升级--改板".不过是初学的话可以谅解.还有:
1)你的电容怎么有两个三极管那么大?
2)为什么要铺网格状的铜?

楼主:
晕。太粗心了。封装得改,铺网状的铜是因为我的参考书上写的。有死铜是什么意思哦!

楼主:
我的电容是瓷片电容哦!是我搞错了。

网友B:
唉,
叫你重新布局啊~

楼主:
现在重新布局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毛病?

网友H:
最后一个图已经好多了。加油吧!

网友I:
1、应该去除死铜
2、建议重新布局走线

网友D:
死铜就是没有网络的铜.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去除死铜(网上找的图)

若要大面积共地敷铜,得重新走线
你的图上,外框的大面积敷铜没有网络,中间也存在无网络敷铜

网友J:
注意铺铜的完整性,以及布局的美观。另外注意元件字符的摆放

网友K:
已经比开始好很多了,看起来你做的是单面板吧(看你的电源又不知道道从那里进来)把原件的字符再改小点,还有要摆放整齐,走线要尽可能的短,不要曲折迂回。把与覆铜相同的网络(你的就是GND了)连接和去掉死铜打钩

楼主:
恩,谢谢大家,发这个帖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L:
看完学到了点东西啊:P

网友M:
单面板最好还要对焊盘进行加固处理

网友N:
(1)部分焊盘可以适当加大点,注意孔径,(2)字符请排在器件空地区,以便焊接完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个字符对应哪个器件,(3) P1如果是接插件的话,尽量放在板的边缘。

网友O:
看来有高手啊里面。。哈哈。我是新来的。。

网友N:
按你的电路简单作了个图。要应用实际的话,还需考虑更多实际因素,望早日成为PCB高手!呵

网友P:
你这都是DIP

网友Q:
PCB确实是门艺术

网友R:
地线怎么绕了一大圈

网友S:
丝印层布的不合理,字体和边框重叠了,零件一装,字都看不见了。
网格状的铜可以防止PCB受热而释放残留气体引起起皮。

网友T:
线路不好看,元件少可以采用树状分枝形式会比较美观

网友U:
是菜鸟,情有可原!!

网友V:
我来溜溜、
不做发言

网友W:
楼主的路还远着呢。

网友X:
今天长了点见识!感觉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Y:
用dxp2004外面能加工吗?初学应该用99 ,

网友:
:)网格状的铜应该是避免板子受热变形

网友Z:
很好学  很上进   很不错

网友AA:
建议重新布局,减少电源线的走线长度。

网友AB:
在重新 布局

网友AC:
第一次布线做的很不错,看19楼的图片已经专家级了,要是做成泪滴焊盘的就更好了,如果没有做泪滴焊盘。焊盘和线条的连接部分热应力集中,容易断线。做泪滴焊盘在覆铜前做比较好。

网友AD:
看完贴子,受益匪浅啊。。。

网友AE:
一般啦,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