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不对称有关系吗?

楼主(2009-12-08):
运放供电电源如果不对称,例如:+15V和-12V(这两个电源本身稳定),这样会影响运放的工作吗?

网友A:
会的,一般情况下,他会把(15-12)/2=1.5V看做自己的地,也就是实际出来的波形会和对称电源出来的波形差1.5V左右

网友B:
会的,一般情况下,他会把(15-12)/2=1.5V看做自己的地,也就是实际出来的波形会和对称电源出来的波形差1.5V左右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电源不对称只不过是输入输出范围不对称罢了

网友A: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电源不对称只不过是输入输出范围不对称罢了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范围不对称其实就是运放内部地的偏移,对这些物理器件来说,没有电压只有压差,他不会管你什么是地,这些电压其实也是我们人为的设定一个参考地而得出的,从这个角度讲,你的-12V和+15V,我其实可以说他是-13.5V和+13.5V,只是参考系不同罢了

网友B:
输入输出范围不对称其实就是运放内部地的偏移,对这些物理器件来说,没有电压只有压差,他不会管你什么是地,这些电压其实也是我们人为的设定一个参考地而得出的,从这个角度讲,你的-12V和+15V,我其实可以说他是- ...
引用 网友A:

既然叫+15V和-12V,那么他的参考地已经确定了。再去用其他参考地只会将问题更复杂

网友C:
呵呵,会影响运放的输出最大幅值。

网友D:
运放完全可以在非对称供电电压下正常工作,只是电路中如果存在与系统参考地连接的电气回路就要注意设计和某些元件的取值了。

网友A:
既然叫+15V和-12V,那么他的参考地已经确定了。再去用其他参考地只会将问题更复杂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

网友E:
地就是地,和电源电压无关的。

可以工作,只是输入、输出的动态范围不同罢了。

网友F:
完全可以工作的,以简单的同相放大电路为例子,反馈电阻接地的那点如果有一定的电压,那么那个电压的点会被运放当做地

网友G:
可以正常工作的呀。。。。

网友H:
可以正常工作!
原来设计过变送器,+15V和-2.5V供电,只是需要注意输出范围限制就好!

网友I:
如果输出和电源相关,那使用运放的地方都需要高精度的电源了。
运放参数里有一个叫电源抑制比的参数,非常大,对运放的输出影响通常可以忽略。

网友J:
只是最大输出变化了而已

网友K:
晕倒。到目前为止也就老X的答案最有价值,其次是awey的,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与电源抑制比无关。

正确的理解从老X的答案开始:
地就是地,和电源电压无关的。
可以工作,只是输入、输出的动态范围不同罢了。

1 为什么与电源电压的对称性无关?
因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总是接地的。而接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输入信号的基准是地。这个地,反映到运算放大器上来,就转移到+端和-端的电压UP和UN。以标准的反相放大为例,理想运放的UP和UN是相等的,并且电压等于0。

2 为什么“只是输入、输出的动态范围不同罢了”?
因为正负电源电压不同。而任何放大器都不能无限接近电源电压。假设它们是离轨1.2V,则摆幅是:+15V一边可达+13.8V,而-12V一边则只有-10.8V。
(注:轨是指电源电压位置的意思)

3 关于“电源抑制比”
比较而言,应该只是电源电压波动对放大的倍数影响(非线性的影响),但不影响所谓正常的工作,不知道理解错了没有?

4 问题回顾
此前有个一个帖子,问运算放大器为什么接电源不接地?
00是这样回答的(大意):放大器的输出,通过反馈网络锁定到固定的位置。
理解这个问题,要想到电路中的一个隐含条件:输入信号是“接地”的。

网友K:
这个问题很经典

网友L:
几乎所有的运放都没有“地”这个引脚。
只是你指定电路中的某点为“地”,于是,就有了“地”。

网友M(2015-01-24):
引用 网友K:
晕倒。到目前为止也就老X的答案最有价值,其次是awey的,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与电源抑制比无关。

正确的理 ...

谢谢您的解答。
在我的实际工作中的运放双电源是不对等的。
但是输出电压不受影响,当然会影响输出范围。
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看了您的解答,有点明白。但是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运放是如何确认到输入的基准地的。

网友N:
糸统地与运放的地不一样,肯定会引入一个共模误差,还有老运放与单电源的运放不一样,新的单电源运放电源下边就是运放的地,已经考量到固有的共模电压。对一般应用不需要在意,输入信号只要在运放的共模信号范围内就可以正常,在精密信号处理必须要考量。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地就是地,和电源电压无关的。

可以工作,只是输入、输出的动态范围不同罢了。 ...

可以参考单电源工作运放与分裂电源工作的运放的差别,TI的运放应用指南讲得明白,单电源运放在技术进行那些改进达到性能跟双电源运放性能一致。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15V和-12V,那么他的参考地已经确定了。再去用其他参考地只会将问题更复杂 ...

需要的分列电源的OP用不对称电源工作,性能指标会劣化。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晕倒。到目前为止也就老X的答案最有价值,其次是awey的,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与电源抑制比无关。

正确的理 ...

针对第一条进行反问,在双电源的运放,指标中,何为共模电压,何为共模电压放大倍数,你可以参考LM258的手册去想吧。有共模电压,必然有运放的地。

网友O:
可以正常工作,但必须高于指标里的电源电压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