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C编译的几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08):
MCU: PIC16F727
编译器: PICC 9.70 (评估版(一个月试用期))

调试通信过程中,编译出现下面这个奇怪现象:

  (1)在DEBUG模式下,编译(PRO mode)运行没有问题;

         到了 下载模式下 编译(STANDARD mode)运行(PRO mode 编译会频繁重启MCU,猜测优化过度,所以我改为了STANDARD mode编译),不频繁复位了,但是不能接收主机数据了,也不能发送数据,经检查测试,居然连收发中断也不能进去了。  【注:两种情况下编译都是成功的,并且没有警告】

大家来讨论讨论,Thanks!

网友A:
嘿嘿,尽量不要乱栽赃给编译器。。。

如果代码没问题,一般不存在优化过度的问题。

网友B:
呵呵 出现过上面的问题  我的16F1937 在9.65下编译 有时不能进中断 寄存器无法赋值  而在9.65PL1 相同代码 就可以进入中断 设置相同,查看反汇编 及 ProgramMemmory 发现编译出来的内容完全不同
如果你用的是比较成熟 时间比较长的芯片 经典版本的编译器 估计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于16位 或数组等的赋值  PICC常常将其优化为一个call XXX  貌似为了最大限度压缩相同的运算的代码
挺晕的

网友C:
优化过分了吧?哈哈!还是用8.05吧

楼主:
问题还是没完全搞明白,但是用断点跟踪,程序的确跑飞了,汇编出来的代码也有一定的问题。

检查代码,并没有逻辑上的问题。

大家继续给点意见。

网友D(2010-02-05):
PICC有个选项经常搞忘,就是有个 compile for ICD2 这个选项不选,出现很怪的问题,编译不会报错,但是执行就会有问题,而且问题是随机的。PICC编译器还是很不错的哈,一般编译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PICC需要程序员做的底层工作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