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外围接口如何连接

楼主(2009-12-08):
1602液晶外围接口如何连接 比如背光 电源 数据  我是清华的1602 现在不知道如何跟我的AT89C51连接  我想用51来控制 1602上显示一些数字  麻烦大家 最好有实物的连接图片 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A:
LCD的数据口可以直接连在51的总线上,也可以连在一组单独的IO口上,区别仅在编程方面。控制口连在空余IO上即可。

网友B:
看了lz问的一些问题,说几句,lz别受刺激。
我认为会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再叫别人嚼碎了送到自己口里,应该自己端起饭碗,甚至自己盛起,甚至自己用原材料做,甚至自己赚钱买原材料……
很多问题lz根本还没掌握基础还只知一昧索取,这种学习方法是不对的。
51单片机lz熟了吗?不熟先把理论学好了。1602液晶屏了解了吗?不了解先把资料看完了。书这么多不看也可以上网找资料啊。也许在这过程中你自己都不知不觉会连接了。不然告诉你怎么连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何用?下次又蹦出12864怎么连。
老是叫别人喂,永远不会做饭,永远搞不懂吃的是什么,怎么来的,永远只学会了吃饭!

网友C:
同意楼上。
联好了线,也不知道如何写显示程序。写了显示程序,不显示或显示不对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还是先看书看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大师指点的是  学习了

网友D(2010-01-08):
搜索一下就好了,百度图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