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运放容性负载震荡的资料,希望对理解运放自激帮助

楼主(2009-12-08):
最近讨论运放自激的问题比较多,发个运放容性负载震荡的资料,希望有帮助。
是英文的,但用金山词霸看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A(2011-08-03):
谢谢分享,下载完看看,希望有帮助。

网友B(2011-10-09):
THANKS  最近刚好涉及这个·

网友C(2012-07-12):
说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D:
关于稳定性分析,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于精确数学推导运算,辅以数学软件进行的精确分析,缺点是缺乏直觉上的理解,繁琐难懂;二是实用rules of thumb方法,比如网络盛传的Tim的OP stability和baker的,运放权威指南,基于OP。。。。等等。这种方法优点是简单且易实际操作,缺点是过于粗略,只能说补偿个大概,而且缺乏必要考虑,补偿是为瞬态响应服务的,给定瞬态响应,如何补偿?这个方法基本无能为力了,同样的电路,不同的人补偿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零级点位置不同,瞬态响应相差很大,尽管频率特性方面相差无几,尽管GBW处斜率都是-1,而且这种方法还只能分析运放,分析分立件连A和beta都难以区分,比如分压共射负反馈。

大伙有没有更好的补偿策略?
我的理解是首先解决瞬态响应和零极点的关系这一总纲领入手,电路的补偿其实就是零极点位置不合适,需重新站队,但要进行一般性研究很困难。倘若这个问题突破了,那么对补偿理解能上升到一定高度,有大一统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