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问一个很白痴的51问题啊,请指教

楼主(2009-12-08):
就是51的IO口驱动发光二极管的时候,最原始的接法二极管的阳极接+5v,阴极接51的某一管脚,当让51的改管脚输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点亮,它的电流的回路过程是怎么样的,是在51内部形成的回路嘛?因为发光二极管是电流点亮的嘛,只有有电流时才会亮啊,但是看51外面的回路的话,只是有压差而已.
请各位过来人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51输出1-高电平时,实际是输出的微弱电流吗?

网友A:
5V---LED---51---GND---5V

网友B:
低电平都能点亮?这个太神奇了

网友C:
为什么不反过来接呢

网友D:
低电平当然能点亮。

Re LS:为什么不反过来接呢
——因为51 的内部IO结构是低电平强输出,高电平弱上拉,所以它的IO口低电平可以输出几十mA,而高电平只能输出几十uA。反过来接的话,LED会亮度极低甚至低到看不到发光

网友E:
3.6楼正解

网友F:
3.6楼正解
引用 网友E:

求3.6楼在哪:funk:

网友F:
楼主,按照你的接法,LED最好要串电阻的,不要忘记:lol,还有51IO口驱动能力有限,接几个LED还行,接多了的话会把51烧掉的,不信你在每个IO口上都接个LED试试

关于这个问题你还可以看一下51课本的IO口那章,貌似一上来就会讲51IO口的内部结构,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G:
看看51的内部结构,vcc 经过led,到单片机,内部到地,形成了回路,就亮了。。。

网友E:
哈哈
是3楼和6楼,不是3.6楼
回复 网友F:
;P

网友H:
低电平当然能点亮。

Re LS:为什么不反过来接呢
——因为51 的内部IO结构是第七那瓶强输出,高电平弱上拉,所以它的IO口低电平可以输出几十mA,而高电平只能输出几十uA。反过来接的话,LED会亮度极低甚 ...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低电平有电流的输出吗?
当为低电平时不是电源的电流向单片机里面流吗?   XWJ前辈,是不是51单片机为低电平时可以输入几十mA的电流啊,高电平时输出只有几十uA的电流啊,一下被您搞得迷惑了!

网友E:
求3.6楼在哪:funk:
引用 网友F:
:lol

网友D:
唉,自己去仔细看这个贴吧:

8051单片机I/O引脚工作原理(转)

仔细研究研究这个图片,看看可能有哪些电流回路。

楼主:
感激各位兄弟的不吝赐教  小弟领教了啊  学习ING

网友:
本砖家权威解释,关于3.6楼解释如下:3当然是指3楼了,点6指3楼的0.6位置处。3楼的0.6位置处的话是“读万卷书不如行**路”。意思是叫大家不要老是看书,多做些电路回路,然后自然就知道这个回路是怎么形成的了:$

网友E:
LS的解释有点意思:D
不过官方解释才是正解:P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年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官方的解释往往不是最正确的解释,甚至有误导的嫌疑,比如INTEL就干过无数次这样的“坏事”……所以,砖家的解释才是最权威的,比如现在砖家说房价要上涨,不管经济危机还是国际形势、国民购买力,都阻挡不了上涨势头,照样上涨不误!:victory:

网友I:
official 为什么在中文翻译成官方呢,翻译成正式就完了